[STM] w1209的数码管的左上角F段不显示

楼主(2021-05-13):
单片机是STM8S003F3P6 ,20 pins
Pin        STM        Connected to1        PD4        7S-Dig1 (200R)
2        PD5        7S-A
3        PD6        Rx,AIN6 ((3.3V-10k)-AIN6-(NTC10k||470nF)-GND)
4        NRST        J2.3
5        PA1        7S-B
6        PA2        7S-F
7        VSS        GND
8        Vcap        C
9        VDD        +3.3V
10        PA3        Relay (1:on) 2k/10k-NPN,Relay,LED
11        PB5        7S-Dig2 (200R)
12        PB4        7S-Dig3 (200R)
13        PC3        Key "set"
14        PC4        Key "+"
15        PC5        Key "-"
16        PC6        7S-G
17        PC7        7S-C
18        PD1        7S-E / SWIM J.2
19        PD2        7S-DP
20        PD3        7S-D

10脚与11脚短接后,原正常显示A段也不显示,3.3V电压被拉低了,但接3.3V进10脚F段就能正常显示。
估计10脚前面有部分接地情况造成单片机输出3.3v后被拉低电压到不能驱动F段的发光二极管?

如何修复?

楼主:
补焊了数码管上面一排中间的4个点,还是不显示F段

网友A:
单片机直推?程序是如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直推?程序是如何的

程序是单片机直推11个IO点,输出8段高电平3.3v,和3个低电平去串LED限流电阻220欧后去每个数码官的公共端

网友(2021-08-16):
直推的话,尽量避开单片机的11和12脚,这两个脚特殊。

网友:
如果另外两位的F段是亮的,那么数码管坏了,直接换吧。
淘宝大把。

网友:
这个板子我也有,真便宜。

网友(2021-10-19):
单片机坏了,里面的BIN有吗

网友:
刚用红包撸了一个好像改成AVR的单片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