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PCB两种电容,哪种好?

楼主(2021-05-13):
如图

网友A:
都是电解  没啥好坏  封装不同而已

网友B:
插脚的 方便修理,,另外上面哪个散热片几乎无用,掉下来说不定还会造成短路

网友:
如果是真固态电容,那应该是好吧

网友:
右边的好吧。

网友:
都一样,右边的有防爆纹也是电解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脚的 方便修理,,另外上面哪个散热片几乎无用,掉下来说不定还会造成短路 ...

你好
为何说散热器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电解  没啥好坏  封装不同而已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所以,疑惑才问问大家

网友:
都是电解,差不多的,但是贴片的看起来高级感

网友:
2596调压模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为何说散热器无用?

1散热器小,2用泡棉胶粘的吧,3塑封材质导热系数太低,

网友(2021-12-23):
肯定白色的固态好啊,,坑高低温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