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骨传导耳机线圈坏了 想拯救一下

楼主(2021-05-13):
骨传导耳机线圈坏了,万用表量了下不导通,应该确定这玩意挂了,但是想拯救一下,有高手给个建议!

网友:
这东西线比头发都细,有把握可以补补试试

网友:
沿着线圈引线根部找找看,看能否找到断的地方,找不到的话建议还是考虑如何换线圈吧。

网友A:
修过,基本都是边角坏掉的,线拉出来,焊接上就行
再用软胶固定一下,还能再战两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过,基本都是边角坏掉的,线拉出来,焊接上就行
再用软胶固定一下,还能再战两年 ...

看不出坏的地方,两根引线的地方也看过了,之前是完整的,不响了,所以拆了,耳机的进线确定是好的,测试过了,问题就是出在线圈,难道是制造工艺缺陷,匝间短路?

网友:
放大镜下仔细找找断头,找到断头拉开一圈,两断头拧上,打火机一烧,就熔接上了

网友:
拉丝,焊接,完事,线太细,要用放大镜或者显微镜用尖头镊子操作,一般都是振膜那里断掉了,如果胶水太多的话估计没法操作,铜丝太细一拉就断掉了,没有胶水强度高!!!

楼主:
谢谢大家给的建议,昨天晚上闲着没事,不甘心,拿着我修钟表的目镜打着强光手电仔细看了下,用牙签拨了拨进线,果然一根线断了,但是还粘着在线圈上的,所以很难发现,勉强焊接上了,现在有声音了,不过现在不是骨传导了,成了肉传导。这种骨传导感觉做工还是有许多改进的地方,这次维修发现了好几个问题,骨传导要比普通耳机震动的厉害,所以在工艺上需要改进的地方太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给的建议,昨天晚上闲着没事,不甘心,拿着我修钟表的目镜打着强光手电仔细看了下,用牙签拨了拨进 ...

什么牌子的骨传导耳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给的建议,昨天晚上闲着没事,不甘心,拿着我修钟表的目镜打着强光手电仔细看了下,用牙签拨了拨进 ...

这玩意本来就是肉传导,为了好听才叫骨转导的!

网友:
线圈很细很难找到抽头,就算给你找到抽头了,原厂的胶也粘的很死,就算给你抽出来了,用什么胶粘回振膜上都不好使,就算给你粘好了焊上了,振膜上的平衡和导线的缩短还有线圈的轻微变形都会影响音质。我修过N个单元了100%都是有音差,最后都是重新购买一对单元换上。所以为什么单元出厂的时候都要做匹配就是为了将一对音质性能相近的单元凑一齐才不会影响听感。

楼主(2022-08-19):
引用 网友B:
什么牌子的骨传导耳机?

韶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