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都是改装明纬的S350-27,香港明纬的s350-12怎么改呢

楼主(2021-05-13):
闲置的香港明纬S350-12,一直没找到改装的教程。不知道从何下手。看芯片是494的。有没有可能改装成0-30v。

网友:
大同小异,完全可以改,一样的改装方法,从494的各个脚去找需要改的线路

网友:
能改,但如果30V估计要加绕变压器和储能电感!

网友A:
结构和S350-27 几乎一模一样。只是元件数值和变压器的差别,另外就是次级整流它可能用了二个快恢复对管并联的。想改成0-30V 需要把次级的全波整流改成桥式整流或者改绕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构和S350-27 几乎一模一样。只是元件数值和变压器的差别,另外就是次级整流它可能用了二个快恢复对管并联 ...

谢谢 太复杂了。想筒单的改装成可调稳定就行。不一定电压非要0-30v。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太复杂了。想筒单的改装成可调稳定就行。不一定电压非要0-30v。

简单改,估计最高到20V应该也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结构和S350-27 几乎一模一样。只是元件数值和变压器的差别,另外就是次级整流它可能用了二个快恢复对管并联 ...

桥式不就是全波整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式不就是全波整流吗

全波整流和桥式整流是不一样的。这个电路的初级功率变换级是半桥电路,变压器输出有正半周和负半周,所以次级整流都是用的全波整流(次级变压器有中心抽头接负极),因此在正半周和负半周时,各利用了一半的线圈。要改成桥式,就要把原中心抽头腾空,把原次级线圈的二端当交流输出来进行桥式整流,相当于次级线圈圈数增加了一倍。改成桥式整流后,输出电流要减半,否则前级及变压器要吃不消。

楼主(2021-07-01):
已经改好了,拆了1个电阻和稳压二极管。拆掉电阻的地方换了1个电位器。现在可以12v调到27v了。别的什么都没动,够用了。

网友(2021-11-22):
引用 楼主:
已经改好了,拆了1个电阻和稳压二极管。拆掉电阻的地方换了1个电位器。现在可以12v调到27v了。别的什么都没 ...

上个改装图看看 我也有个一样的电源想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