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研华工控机主板H61+I7,电源烧掉一相,剩下3+1?这样用的住么?

楼主(2021-05-13):
研华工控机主板AIMB-701
得到时点不亮,目测发现一组下管烧破皮,上管短路

隔壁好的

网络科普后,三个都拆掉,能点亮了,铜箔有些脱离..........

结果还没进系统,就熄火了........原来外观好的,标着AJE的小8脚烧崩了,这是什么??

接着拆,这下正常进系统了.......这里铜箔也有些脱落......

求教一下,绿框里4组一样的,都是cpu的吗?白圈那组坏了,这样用i7 2600 能稳定吗?

黄圈那组不一样的是什么供电,核显?还是独显的?

网友:
能用也用得不安心啊

网友:
绿色拐弯的是核显吧,黄色的可能是独显供电

网友:
换一换吧,烧掉CPU了不划算了吧主板没几个钱

网友:
我认为用手摸其他几组供电没有明显发热应该还是可以用的。个人认为,不一定说得对。

网友:
H61+I7这个组合倒是不常见

网友:
假货吧!说是假的很多

网友A:
搞个压力测试,监控一个温度,没问题就用,不过原已经三相供电的,而且还是烧掉一相了,靠谱点的还是坏的件换补上去吧!

再回头想想烧掉的原因,可能 就是带不起I7的原因才烧的!

网友:
CPU正上方那一组应该才是核显供电,小8脚是MOS驱动芯片,CPU下面一组供电可能是给PCIe和PCI的3.3V

网友:
这样用的放心吗?I7供电不够还得烧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搞个压力测试,监控一个温度,没问题就用,不过原已经三相供电的,而且还是烧掉一相了,靠谱点的还是坏的件 ...

最怕不测就没事,一加压力烧了CPU那可是亏大了啊

网友:
最好拍一张主板的红外热成像照片,看看有没有存在发热异常,免得又有地方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怕不测就没事,一加压力烧了CPU那可是亏大了啊

放心,没有听说过供电不足烧CPU的,超频加电压才会有问题,不要乱加电压没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放心,没有听说过供电不足烧CPU的,超频加电压才会有问题,不要乱加电压没事的! ...

好的,始终觉得少了一相不是驱动芯片的原设计啊,怕怕。
I7价格超过主板了吧。。。敢情这H61就不太合适上I7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的,始终觉得少了一相不是驱动芯片的原设计啊,怕怕。
I7价格超过主板了吧。。。敢情这H61就不太合适上 ...

老平台,一块H61的板子二手价格也要一百块左右吧,CPU能值三百?

不试的话总得要花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平台,一块H61的板子二手价格也要一百块左右吧,CPU能值三百?

不试的话总得要花钱的 ...

反正要是我就用个G530,才十元的那种来试。。。
H61好像80买的到,缺了一相供电估计值60?
I7肯定没有值300啦,估计要150左右。用来试这板子感觉有点奢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