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零成本维修2012年两厢经典福克斯后备箱锁及尾箱灯故障

楼主(2021-05-13):
病症:2个月前,突然后备箱锁不能打开,后备箱按钮或者钥匙开锁都没有反映,当时只能放倒后座后,蜷曲在后备箱角落里拆锁扣才能打开,后来又莫名其妙症状消失。没多久后备箱灯也不亮了。一直时间没修,原本也打算换车,但是这不折腾不舒服斯基的老毛病又犯了,二来也怕哪天又开不了锁很是麻烦。二话不说,拿起工具开干。

粗查:
先怀疑是保险有问题,但是查阅手册并找到没有专门的后尾箱灯保险。而汽车线缆断裂问题可能性极低,测量后尾箱灯线,搭铁正常,正极找不到,判断正极是从后尾箱锁上取得,通过开关控制,在后尾箱开启时开灯,后尾箱关闭时关灯。简单逻辑,不过中控电脑,因此也没有独立保险。

拆解:
拆下后备箱扣手上的两颗螺丝,拽下后尾箱塑料护壳,就能看到后尾箱锁。

按住卡扣拆下插头,拆三颗螺丝取下就能拿出锁体。

需按住卡扣取下插头。

分离锁体外的黑色塑料件。拆掉锁体背面的1颗螺丝就能分离电机和机械模组。

这时能看到1个微动开关,第一时间断定就是这个微动开关出现问题,触点氧化,接触不良导致锁体无动作灯不亮。

触点定义,经测量后的结果如下。4线中还有1根线是开锁电机供电。

得出结论:
触点没有NO的动作,判断是微动开关金属触点氧化,接触不良,灯无法导通。

解决问题:
祭出终极大杀器WD40,从微动开关的压杆缝隙通过气压把WD40喷进去,一分钟后再测量,NO触点有了,故障修复。

复原:原路装回,测试开后尾箱灯亮,同时发动汽车,仪表盘上提示后尾箱未关闭,自此故障彻底修复。耗时30分钟,费用0元。换锁体某宝上约90元左右。

注意事项:1.后备箱塑料护壳只有两颗螺丝,然后尽快使劲拽吧。2.锁体拆卸有锁扣,需按住锁扣避免损坏。

网友A:
棒球棍就怕想用的时候来不及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棒球棍就怕想用的时候来不及取

同感,还是放驾驶室门上的东西实际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棒球棍就怕想用的时候来不及取

哈哈哈就放后备箱,过北京检查站还时不时被问,答说孩子练棒球要用。心里安慰多于实际用途,主要防野狗,但愿永远也用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就放后备箱,过北京检查站还时不时被问,答说孩子练棒球要用。心里安慰多于实际用途,主要防野狗, ...

还不如座子下面放一管钳子

网友:
我放根卸轮胎的加力杆

网友:
那个棒子我都被没收了,首都厉害。

网友B:
要是放几瓶啤酒,会咋样? 又能喝,又能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放几瓶啤酒,会咋样? 又能喝,又能扔。

夏天还能炸

网友C(2022-07-29):
那个微动开关淘宝上3元一个,换上一劳永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个微动开关淘宝上3元一个,换上一劳永逸

wd40没问题,一辆07年的老电瓶车,转向灯开关不行了,喷一下,当时恢复一边,过两天两边都好了。
大灯的灯泡烧先烧了一个,一个灯泡用了好多年也烧了,买了灯泡两个都装上,结果电流大,电门锁开关不灵了,wd40喷上,隔天就正常一直用到现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wd40没问题,一辆07年的老电瓶车,转向灯开关不行了,喷一下,当时恢复一边,过两天两边都好了。
大灯的 ...

我很少用wd40,没看出效果这么好,我都信奉直接换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很少用wd40,没看出效果这么好,我都信奉直接换零件

我个足浴桶按钮失灵,当时凑包邮买了一波轻触开关,没到货前用wd40喷了,一直用到今天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很少用wd40,没看出效果这么好,我都信奉直接换零件

WD40去除氧化膜是神器,同时抗电等级也比较高,值得常备

网友(2024-11-26):
我的也是时好时坏,看来也是这个原因了,空了打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