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威马F2-210与F2-221如何选择?ARM还是X86

楼主(2021-05-13):
F2-210配置是ARM CPU,内存1GB,1个网口,价格999
F2-221配置是X86 CPU,内存2GB,2个网口,价格1799

感觉arm版的性价比更高,就是不知道性能是否够用
ARM处理器用在NAS上是否有什么优点?

网友:
肯定选x86啊,不过性价比不高,arm确实有点鸡肋,除了NAS,其他功能都别想了, x86可玩性高很多,不过正如有位网友说的,不差钱就选商品NAS,差钱就自己装

网友:
就这,播酷云2代不香吗

网友A:
肯定是上X86啊,跑稻壳

网友B:
ARM的nas,还不如路由挂个硬盘

网友:
X86不如自己组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ARM的nas,还不如路由挂个硬盘

我也这么觉得,我有个WD My Cloud,感觉性能很一般。

网友:
毋庸置疑~肯定是X86啊~

网友(2021-07-09):
这还犹豫,肯定X86啊,不然还不如挂外置硬盘盒,又不是只当NAS用,我猜你肯定玩花的,上X86成品或者是自己组X86

网友:
ARM网速都跑不满,有的还很差

网友:
肯定选x86啊, x86可玩性高多了。你这个价格不行,不如去海鲜市场收个二手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上X86啊,跑稻壳

稻壳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ARM的nas,还不如路由挂个硬盘

路由挂硬盘性能是不是太差了

网友:
纠结啥呢,我这4盘位的X86都用上了,你这问题还纠结呢?

网友:
用了X86的Docker还有虚拟机,你就会觉得NAS原来只是其中一个小功能而已

网友:
想都不用想,这种肯定是x86的

网友:
预算够的话肯定选x86,说实话这个arm还不如买个树莓派挂硬盘

网友(2021-08-08):
我就买了威联通的TS-212P3,拼多上¥675一台。 不玩Docker也不搞其它的,只用来备份照片和音乐,不看视频。我觉得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