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ETA3000均衡模块多了什么?

楼主(2021-05-13):
论坛内搜索ETA3000
发现大家可谓历经万难
没发现4S有成功的,感动
淘宝搜索发现此货是有用的
但也发现均衡线接口那整齐的三排元件
是我们数码之家论坛大家制版没有用到的

大家分析一下,那些元件都是什么?
大致的作用?拱手期盼你的观点

网友A:
保险电阻+隔离二极管+TVS   其中TVS有用 下一版本正打算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险电阻+隔离二极管+TVS   其中TVS有用 下一版本正打算加上

这三种元件
在这里作用能介绍一下吗?
此外,他还增加了指示灯

网友B:
这芯片不好用,没那么神,举例5串,12为一组,34为一组,5单独一组,12电压平衡,34电压平衡,12,34之间电压会差个0.1v,34根5又差0.1v,如此下去

网友C:
自己加的灯,没加其他元件,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加的灯,没加其他元件,正常使用

你很了不起,NB
看得出来自己手工焊接的
灯是怎么加的?其实我最关心效果
因为,我现在测试中,两节锂电什么都不用
你能谈谈你实际感受吗?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很了不起,NB
看得出来自己手工焊接的
灯是怎么加的?其实我最关心效果

https://lceda.cn/muyan2020/eta30 ... -dong-jun-heng2a-v2

主要是增加电池之间的电容,坛子里有个帖子提到过,增加了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lceda.cn/muyan2020/eta3000-li-dian-chi-zhu-dong-jun-heng2a-v2

主要是增加电池之间的电容, ...

感谢分享你的经验
我拜访你的空间,阅读发现
你的内容,完全具备申请精华的资格
如果你拍好照片,文字写得详实些,别用
你当前谦虚的口吻发帖,原创作者你已经是了
一次加精,你就是蓝标,帮帮团成员了,我祝你早日成功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分享你的经验
我拜访你的空间,阅读发现
你的内容,完全具备申请精华的资格

过奖了,能用实用才是真的,你看另外一个帖子别人用在大单体就效果不好,大电流太烫了,不做好散热没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芯片不好用,没那么神,举例5串,12为一组,34为一组,5单独一组,12电压平衡,34电压平衡,12,34之间电 ...

为了这个主动平衡模块
我主动搞到了两个全新手机锂电池
来验证我的一个想法,就是不用保护板,不用平衡板

我得出的结论是充电机比其他重要,测试如下:
首先,用BT3100充电器,将两只手机电池充满,然后,串联为路由器供电
我不停的检测两只电池电压,发现误差不是0.1伏特,而是0.01伏特这个数量级
我睡觉休息了,手机电池带保护板,放电至截止电压,路由器停止工作

清晨,我将这两只手机电池,依然串联到可调电源上,如果直接加8.4伏特的最高电压
电流直接2安培以上,这时候,两只电池电压差比较大,大于0.1这个数量级,然后,我稳定到300毫安
惊奇的发现,两只手机电池电压差维持在0.01这个数量级了,直到充满两只电压差都是很小,比ETA3000启动均衡的标准低

那么问题来了,是不是只要电池品质均匀,初始电压相同,小电流充放电,彼此均衡会很好
我不清楚4只串联,会不会依然,还这么好?这个ETA3000它的真正应用场景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过奖了,能用实用才是真的,你看另外一个帖子别人用在大单体就效果不好,大电流太烫了,不做好散热没法用 ...

前辈你好

为了这个主动平衡模块
我主动搞到了两个全新手机锂电池
来验证我的一个想法,就是不用保护板,不用平衡板

我得出的结论是充电机比其他重要,测试如下:
首先,用BT3100充电器,将两只手机电池充满,然后,串联为路由器供电
我不停的检测两只电池电压,发现误差不是0.1伏特,而是0.01伏特这个数量级
我睡觉休息了,手机电池带保护板,放电至截止电压,路由器停止工作

清晨,我将这两只手机电池,依然串联到可调电源上,如果直接加8.4伏特的最高电压
电流直接2安培以上,这时候,两只电池电压差比较大,大于0.1这个数量级,然后,我稳定到300毫安
惊奇的发现,两只手机电池电压差维持在0.01这个数量级了,直到充满两只电压差都是很小,比ETA3000启动均衡的标准低

那么问题来了,是不是只要电池品质均匀,初始电压相同,小电流充放电,彼此均衡会很好
我不清楚4只串联,会不会依然,还这么好?这个ETA3000它的真正应用场景是什么?
比如,前面我可调电源直接给电池加载8.4伏特,充电电流会大于2安培,这时两只电池压差大于0.1

前辈,我的问题是充电过程压差大于0.1,这时ETA3000会主动平衡吗?如果干预,会对充电产生什么影响?
你有实际经验,请你谈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lceda.cn/muyan2020/eta3000-li-dian-chi-zhu-dong-jun-heng2a-v2

主要是增加电池之间的电容, ...

前辈你好

我在力创打开了你的工程
发现电池两端电容你修改为22微法,而官方参数表格电流不论大小一律0.47-2.2微法
通过33千欧电阻,判断你选择的是最大平衡电流为1.5安培

力创PCB文档可以提供给捷配吗?希望听到你对电容22微法值确定的依据
谢谢

备注:没打开你的工程前,我是根据淘宝PCB尺寸,推测电感下单了,居然与你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lceda.cn/muyan2020/eta3000-li-dian-chi-zhu-dong-jun-heng2a-v2

主要是增加电池之间的电容, ...

前辈你好
我捷配下单成功
利用了你的工作成果
在此感谢,明确的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了这个主动平衡模块
我主动搞到了两个全新手机锂电池
来验证我的一个想法,就是不用保护板,不用平衡板 ...

2串很好用,因为2串为一组,3串以上就不好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辈你好

我在力创打开了你的工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243615&extra=

当使用官方设定电容时均衡会不工作,正好看到这个帖子的楼主测试出来加大电容就能正常工作,实际测试后果然加大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3615&extra=

当使用官方设定电容时均衡会不工 ...

前辈你好
是否你也许恰好手头
有22微法电容,也就是说
能正常均衡的启动电容值可能是大于2.2的某个值
至于放大十倍,有何负面也未知?

充电中是否均衡,你没观察过指示灯?
指示灯有意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辈你好
是否你也许恰好手头
有22微法电容,也就是说

容量没有什么特别,比10uf大的单颗mlcc就是22,要么就是两颗10并联,我一开始就是一颗10uf,没效果,就2颗并联了,后面就直接用22uf单颗了

灯的作用就是指示哪个部分在工作,不过前面有人提到并联在电感两边,有机会我也试试看
充电中是否均衡没具体测试过,倒是大电流充电时导致均衡芯片烧毁,之后没遇到过,不知是偶然还是误操作

我实际的应用是一组光伏小系统给4s锂电充电,因为都是拆机锂电,所以我长期插着均衡,充电电流也不大顶多,顶多1A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容量没有什么特别,比10uf大的单颗mlcc就是22,要么就是两颗10并联,我一开始就是一颗10uf,没效果,就2 ...

前辈你好
哦,我忽视了前人试验的是10微法
你工程档案留的官方文档是最大2.2微法
你这样解释,我就放心采纳22微法了,谢谢回复

我是打算用锂电替换i robot十二节镍氢,讨厌保护板超压切断电池包
想只用均衡,这个想法也得到了一位擅长搞电源的帮帮团成员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容量没有什么特别,比10uf大的单颗mlcc就是22,要么就是两颗10并联,我一开始就是一颗10uf,没效果,就2 ...

前辈,FC-DA1608HRK-620D 0805封装的你从哪里采购的
淘宝,我没搜到,能告诉我一下店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