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联想G400S升级内存条

楼主(2021-05-13):
5年的老本子了,原机自带的是金士顿2G内存,后来加了个4G内存,可用内存是4.9,平时也就是看看电影之类的,也够使用了.

拆机后,把2G内存和4G内存对调,看看能不能正常工作,因为第一次升级时,对调蓝屏了.结果对调完,通电风扇转,屏幕不亮,试了好几次,后来擦了擦内存条,恢复正常,还以为是烧了呢.
升级后,可用内存6.9

在升级之前,需要注意内存条供电电压,有1.5V(高电压)和1.3V(低电压)两种,用起来没区别,就是供电电压不一样而已,升级前一定要确认好.我的笔记本拆机后,内存插槽那有明显标注的1.5V

或者使用AID64去查看,CPU-Z无法查看具体电压

至此,笔记本8G内存升级完毕!
以上纯属个人经验,仅供参考,希望大家在升级遇到问题,不要慌张,找出原因,从而解决问题

网友A:
这个估计可以上8g单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估计可以上8g单条的。

是的,我查过,最大支持16G

网友:
DDR3L的1.3v内存可以直接兼容1.5v的

网友:
1.5v只是内存插槽的规格,不涉及电压,电压支持看处理器,三代酷睿支持单条8g  低电压或 标准电压内存,妥妥没问题,也可以混用,

网友:
上16G再加SSD

网友B:
5年的机子?这配置至少是9年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5年的机子?这配置至少是9年前的

是的,一晃我的i5-3210已经9年了

网友C:
如果笔记本本身只支持单条4G,有没有办法改成支持单条8G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笔记本本身只支持单条4G,有没有办法改成支持单条8G

这个应该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