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收站淘的坏竞成400瓦电源JCPOWER JC-400-24,盘它!

楼主(2021-05-13):
以前光玩单端反激式电源了,双管桥式电源还没玩过,回收站去了好几次,早就看见它了,因为不是明纬的不好找电路图,就没要。接线试机果然坏的,插电时有火花,再插火花变小,过会再插火花又大了。说明保险没烧,损坏应该不严重。实在没遇见明纬的了,就这个吧。本想五块钱拿下,无奈老板死咬十块不松口。十块就十块吧,成交。骑上心爱的小电摩,嗯,回府。

看外观,少有灰但不脏。封条完整。肯定无维修史。拆机检查,高压部分两只13009,控制芯片为UTC494;输出储能电感引脚处发黑严重,可能是长期重载的原故吧?试着补焊一下,试机故障依旧。观察到高压功率管引脚处好像有裂纹,补焊后试机无效。果然不是个善类。先花点时间研究其电路。

再慢慢盘它。,

待续

网友A:
10块钱,能买一个好的。
坏的,都是5块钱!我修!我修!我修修修!

网友:
这价确实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块钱,能买一个好的。
坏的,都是5块钱!我修!我修!我修修修!

坛友电子负载很有个性,能介绍一下吗?我最近也准备做个电炉丝负载,用场效应管换档,按1 2  4  8  16  32方式组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坛友电子负载很有个性,能介绍一下吗?我最近也准备做个电炉丝负载,用场效应管换档,按1 2  4  8  16  32 ...

搞那么复杂岂不麻烦,手动换挡多方便,找个螺丝把电炉丝掉在暖气上,测试的时候弄个夹子,大小电流无极可调

网友C:
哎呦 这东西废品站里好多  而且都是好的   灯箱里拆出来的

网友D:
494 +双管,和明纬S350大同小异,可以参考明纬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494 +双管,和明纬S350大同小异,可以参考明纬的电路。

已经查到13009坏了,要去买配件。这个交易亏本了。13009没坏还差不多。
PCB除了494部分不同,其它几乎和明纬一样。

楼主:
补发一下竞成400W-24V电源的PCB图,大部分和明纬一样,但UTC494部分不同,初步看来电路是差不多的。只是PCB排列不同而已。可能是为了排除仿制的嫌疑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经查到13009坏了,要去买配件。这个交易亏本了。13009没坏还差不多。
PCB除了494部分不同,其它几乎和 ...

13009  TO-3P封装的,且在机器中是用压板固定的。可以先用耐压合适(大于500V)的普遍大功率三极管临时代替试机(灯泡大法不要忘记),只要是同样封装的或TO-247,TO-3PL,TO-264,甚至TO-220封装的都可以试验(比如13007啥的,但不要试着用IGBT管和MOS管去尝试)。只要暂时不输出大功率。我不信一个玩电子的玩家那里找不到二个塑封的大功率三极管,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13009  TO-3P封装的,且在机器中是用压板固定的。可以先用耐压合适(大于500V)的普遍大功率三极管临时代替 ...

IGBT和三极管的驱动方式不同当然不能代换。翻遍垃圾堆,只有两只13005,虽然应该能用但腿只有五毫米太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哎呦 这东西废品站里好多  而且都是好的   灯箱里拆出来的

灯箱电源大多虚标太大了,100W就发热严重还标300W,用料很差我不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坛友电子负载很有个性,能介绍一下吗?我最近也准备做个电炉丝负载,用场效应管换档,按1 2  4  8  16  32 ...

5000w的电炉丝,单根可以通过20A电流,截取0.3Ω的小段,大概10圈,3根并成一组,4根并成一组,做了两个,不考虑电子切换,就测试小功率,用一根,中功率,用3根,大功率4根,就这样了。没有电子负载方便,手头有20A放电仪,也可以当电子负载用。

楼主:
昨天因为配件没有,维修卡壳了。
今天又去站里翻,许久无果。
老板问找么事?
我说13009,没有!
手一指,那个袋子里看看?
我扒开一看,真是邪门了,
赤身裸体几十块,
其中八块板,
块块和我的一个样。
二十五块钱抱回。
半小时后板子修复,
空载24.1,带载24.0
带载试机,有空闲,
拆了一堆零件,
大电容,大电阻,稳压管,
小三极管,功率管,
保险丝,UTC494,
每样拆一些,
算是收获不小了
一会儿闻到味道,
板子温度不低,

风扇没插温升快,
铝线电感温度最高,
看来得得换铜线才行。

下一步改可调,少不了又是一通折腾。

网友:
发啦!发了!能改好多可调

楼主:
先改一个就好了,如果改好了又被别人要走了再接着改。这种双管桥式的还没改过,也不知会不会顺利!!

网友:
引用 楼主:
IGBT和三极管的驱动方式不同当然不能代换。翻遍垃圾堆,只有两只13005,虽然应该能用但腿只有五毫米太短 ...

腿短可以移植啊

楼主:
封装不同,功率太小,这么接太折腾没意义。上回收站找找,大把的板子一模一样的。已拆了不少元件,明儿再卖回去。看看十四楼。

网友E:
引用 网友A:
5000w的电炉丝,单根可以通过20A电流,截取0.3Ω的小段,大概10圈,3根并成一组,4根并成一组,做了两个 ...

一根电炉丝怎么知道功率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根电炉丝怎么知道功率是多少

买的时候,老板告诉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