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110v电视改220v求教

楼主(2021-05-13):
一个夏普110v液晶的液晶电视电源板大家帮忙看看能不能给它改成220v,直接把200v电容换成450v150uf电容可以吗?

网友:
压敏电阻也要换,电源芯片要确定可以到400V,我觉得桥改成一个二极管比较保险。

网友A:
这个去改220V供电的,大概率会“啪“一声炸机的,不是单单改电容就可以的,整个电路的耐压,元件数值都要改变,甚至变压器都要重绕。

网友:
这个有点难,这个设计的时候不是宽压,首先要把热端的电容、压敏、MOS换成耐压更高的。然后用灯泡大法接上再调R28电阻。不够功率估计也会减半,有可能满载会炸机。建议还是用变压器吧,或者换电源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去改220V供电的,大概率会“啪“一声炸机的,不是单单改电容就可以的,整个电路的耐压,元件数值都要改 ...

那就没办法只能继续用变压器了

网友:
改初级大电容,压敏电阻,起动电阻就差不多了。保险丝本来耐压就是250v的。

网友:
串个适当的灯泡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就没办法只能继续用变压器了

开关电源很容易做成宽电压的。压敏电阻,保险,mos管,只要耐压够都不用换,起动电阻因电压高了一倍,怕烧坏,可阻值加大一倍,其它基本不用动。输出电压芯片会通过调小占空比来稳压的。

网友:
万能的就是买个自耦变压器

网友:
看看最后输出的是多少伏,大概率是12v的,是的话,找个大功率的12v电源换上即可。以前的日版ps2就是换了电源模块,可以直插220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很容易做成宽电压的。压敏电阻,保险,mos管,只要耐压够都不用换,起动电阻因电压高了一倍,怕 ...

对,这些零件都比较容易,问题是变压器的砸比和参数都没变,提高占空比太多就改变原有的参数,变压器发热厉害。

网友:
还有一个方法,滤波方式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