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制作16路独立充电平衡充,采用XT2059芯片并联,延长电池的寿命

楼主(2021-05-13):
过年时手电钻电池坏了,做了个电池点焊机手电钻要换电池,整个过年就是做变压器点焊机,折腾C51单片机曲折路。后来想想是不是应该做个平衡充,尽量延长电池的寿命。于是就有了下面的DIY制作,考虑这样的,以后电动车电池都要更换为锂电池,而且可能是三元里或磷酸铁锂,所以需要能输出4.2和3.6的,还考虑到手电钻不同容量的,需要不同的电流。所以需要电流大小可以切换。功能如下16路独立充电,输出1A 2A 3A 切换,电压4.23v 3.6v切换。

于是找线性充电芯片,发现XT2059芯片很好,通过电阻可以设置任意输出电压,

画图,采用3片2059输出并联,取样并联方式,电流调节采用挂起芯片的方法,断开iset脚,也可以切温度脚,

切换电压计算

板子画完。
同时在淘宝上输出5V,3A电流的开关电源,买了16只

为了减小芯片充电时发热,把输出改小到了4.5V

取样改一下就可以了,要改16只还是有点费时的。

封盖

然后是选择盒子装这些充电器和线路板,在软件里模拟放置好。

买了盒子,比较便宜十几元一个,然后打孔固定充电器,因为紧凑所以需要精度高点。

这种样冲比较方便准确,推荐

打散热孔

板子打样到了,这里感谢捷配免费打样还免邮费。

电路板安装在上盖

上盖开关指示灯孔定位,几十个孔多要很精确

买了53片芯片,先焊接一路试试,

还可以

在制作的过程中,发现另外一块芯片,LN2053,改芯片支持4.2和3.6输出,不用计算电阻,好像要方便,于是就买来试试

感觉要方便多,于是又决定换芯片,这一换换出了炯事。
先画图

发捷配打板

到了焊接要焊接48片芯片,底部带散热的,发现这种芯片在电路板上开0.4MM过孔然后反面焊接过孔很方便,电烙铁就够了

底部加热焊接

继续焊接

下面开关是切换电流,上面切换电压

发光二极管插孔里再焊接,保证对应。

清洗

输出口打磨一下

开风扇孔

老办法一个一个开

顺便安装16个电源

接线,由于是16个,线是实在多。

再安装个手柄。本以为完美了,结果炯了,前面测试不完全,只试2片并联,3.6V输出,没试4.2v的,结果安装完后充电4.2V输出有问题,电压偏低

,找原因,价格分析是FB脚并联后取样阻值变了,好吧只能重新设计图纸大板焊接了。

3.956V,,拆光,那是个费劲啊1头大

电路改进,采用PMOS管,隔离FB脚,切换开关控制MOS管G脚接地来切换4.2和3.6电压,

再次焊接,这些妞子开关真是不经焊,稍微时间长点,里面切换键不灵活了。

至此16路独立充电DIY完成,前后折腾了一个多月。做了5路电流可切换,那个妞子开关太贵,还是省点。前后共花了大概180元左右.对了还多了
55片TX2059芯片和打样板5片,有需要的可以转让芯片,板免费送,借花献佛。TX2059  0.6元一片

网友A:
牛B,我想搞个24串的,一直没动手,太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B,我想搞个24串的,一直没动手,太懒了

24串你充什么,电摩啊,那玩意不是禁止上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24串你充什么,电摩啊,那玩意不是禁止上路的

偏远地区,只要不装伞就行

网友B:
楼主的芯片是在哪买的,深水宝里面搜不到啊

网友:
大工程啊今天没M币了明天补上

网友:
做的时间够长的吧,你看那个风扇开口和铣出来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芯片是在哪买的,深水宝里面搜不到啊

是阿里巴巴买的,样片,2053比较少

网友:
这种开关看着就不爽,船型的养眼

网友C:
这工程有点大啊, 感觉要是充电动车锂电充电电流还是小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工程有点大啊, 感觉要是充电动车锂电充电电流还是小了点。

差不多够,现在的铅酸容量一般12-17AH。锂电一般也是配置这么点容量,估计最长充电6-7小时充满

网友:
画图软件没见过

楼主:
Sprint-Layout 6.0,小电路板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Sprint-Layout 6.0,小电路板方便

哦,受教了,一直用AD

网友:
好大的工程,佩服楼主。

网友D:
这么多开关是个设计缺点,可以用多路的模拟开关芯片来代替这些开关,这样只需要几个开关,一个或者两个负责电流切换,一个负责电压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多开关是个设计缺点,可以用多路的模拟开关芯片来代替这些开关,这样只需要几个开关,一个或者两个负责 ...

想过电子开关,但每一路电位都不一样,电位逐渐升高,最后一个要6十几V了。好像无法用1片或者2片电子开关来完成这个功能。也想过用光耦,但光耦价格加上电路,还不如妞子开关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过电子开关,但每一路电位都不一样,电位逐渐升高,最后一个要6十几V了。好像无法用1片或者2片电子开关 ...

我没考虑电压问题,这种情况得用mos管或者三极管

网友:
30元4路液晶显示的它不香吗?自动识别电池1.2V-4.2V,4个也就16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