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KVR16N11/8 这个金士顿内存条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1-05-13):
x79的板子上拆的,x79是寨板,因为寨板坏了(朋友以前买的整机)
找我来修,我准备迈格x79板子换上,但是内存认不出来,请教一下大家
已经插到h81上面试过了,不开机
目测是ecc的 因为有多一个颗粒

网友:
服务器 内存

网友:
带ECC的条子。

网友:
ECC REG,也叫RDIMM,比UDIMM多了个寄存芯片,用在xeon e5以上或者amd opteron级别的服务器平台上,普通家用平台主板不支持的

网友:
金士顿ecc ddr3 8g山寨条
4位颗粒的内存,你的h81肯定是亮不了的

网友:
4bit条,Intel 6789代支持的,x79 x99也支持,AMD也支持,只要板子是3就好

网友:
可惜了,8G的条子家用机用不了

网友:
换成同样是X79的主板应该可以认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