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63xt 4贴4ce b17a颗粒,rdt结果请教

楼主(2021-05-13):
上周做了个b17a 1t的感觉还不错,还蛮简单的。手上还有几颗b16a 128g和b17a 128g颗粒,顺便又找前一家买了两块板子,做了两个512g。顺手试了一下跑rdt,板子上面有电源灯和数据灯,拍的时候一闪一闪的,跑完之后就是全亮。
跑下来b16a有189个错误,都在一个通道上面,而且参考rdt开卡会报check rdt size错误,换成pretest 其他选项,就能正常开卡。b17a颗粒倒是一个错误都没有。

请假一下大佬,这个rdt错误问题大吗?如果要换颗粒,我怎么找对应是哪个芯片?

顺便在USB口测试了一下速度,看来2ce的b17a要和4ce b16a性能差不多,暂时没测nvme要拆台式机。

网友A:
RDT如果错误多的话最好还是挑出来吧/免得以后影响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RDT如果错误多的话最好还是挑出来吧/免得以后影响稳定性

大佬,我也是想挑出来。但是不知道怎么从rdt结果里面分析出是第几个颗粒

楼主:
是下面这种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