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现在的锂电充电器都没有EMI电路,大家觉得需要加上吗?

楼主(2021-05-13):
没有EMI电路,大家觉得需要加上吗?

网友:
普通使用没必要

楼主:
我打算用来做可调电源,可以给笔记本电脑供电等。

网友:
给笔记本供电还是用好点的,EMI最好有,给电瓶车充电就无所谓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打算用来做可调电源,可以给笔记本电脑供电等。

笔记本电源要求比较高,保护功能比较完善。这充电太简陋了,体积也比较大,不适合做笔记本电源。如果你真的想做,最好还是加上,另外加大滤波电容,最好用π型LC滤波,增加过压保护和过流保护。

网友B:
给笔记本供电不合适,这电源可能纹波比较高,充电器对纹波基本没什么要求,但电脑可不一样,纹波是硬盘杀手啊,淘个洋二笔记本电源也比这货强啊

网友:
如今有的厂商利欲熏心,该用的元件都省了,验证了“好货不便宜,便宜无好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电源要求比较高,保护功能比较完善。这充电太简陋了,体积也比较大,不适合做笔记本电源。如果你真 ...

我也这么想的,感谢你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笔记本供电不合适,这电源可能纹波比较高,充电器对纹波基本没什么要求,但电脑可不一样,纹波是硬盘杀手 ...

有道理。但这个电源是铝合金的外壳,而且功率比较大,个人比较喜欢,所以想改进一下做个可调电源。

网友(2023-07-22):
笔记本电源电压低很多,要改 没那么容易,需要大改了。现在充电器也不是都没有EMI 电路,高兆、汉匀 都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道理。但这个电源是铝合金的外壳,而且功率比较大,个人比较喜欢,所以想改进一下做个可调电源。 ...

做可调电源测试用可以,别带精密设备,

网友:
最好加上EMI,减少因为电源干扰导致一些莫名其妙故障的可能性

网友:
小功率没必要加EMI,大功率必须加EMI。

网友:
你这个算什么,前两天修个开关电源连保险丝都省了,把铜箔做细了当保险丝

网友:
还是建议买大厂生产的充电器。

网友:
最好有,不要以为没关系,干扰会通过电网影响其它设备,我买的电动车充电器没有,另外加了一个。

网友:
感觉好简单

网友:
大功率必须加EMI,安全稳定是关键。

网友:
笔记本电源可以买同规格二手笔记本电源,便宜很多,千万不要用充电器改,把笔记本弄坏了可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
做可调电源要加EMI,输出建议加π型滤波,还得加个大水泥电阻做电压跟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