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锂亚硫酰氯电池组装万用表电池

楼主(2021-05-13):
今天用万用表测量,发现误差很大,不用想了,又是电池没电了,拆开一测只有6.7v了。传统的6f22叠层电池容量偏小,刚好以前买过6粒锂亚硫酰氯电池。容量大,而且保持时间长,用来做万用表电池刚最合适。把三节锂亚硫酰氯电池串联起来,电压有11v,容量有1200毫安。估计用上一年没有问题。

楼主:
体积刚好合适

网友:
那里入的,好便宜

网友:
这次新购万用表的时候,终于避开了方块9V的坑。

网友A:
两块锂电池就行的事,何必那么麻烦,这电池容量应该不高吧,而且是一次性的,那和买9v电池有啥区别?

网友:
11V对万用表来说会不会高了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块锂电池就行的事,何必那么麻烦,这电池容量应该不高吧,而且是一次性的,那和买9v电池有啥区别? ...

6毛一节,3节1块8,应该比叠层电池便宜。

网友C:
我也有6节这电池不知道11V电压高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6节这电池不知道11V电压高不高

不高的,9v电池实际上也将近10v

网友:
引用 网友B:
6毛一节,3节1块8,应该比叠层电池便宜。

还有车不,没搜到这么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块锂电池就行的事,何必那么麻烦,这电池容量应该不高吧,而且是一次性的,那和买9v电池有啥区别? ...

9v的6f22可能就是200-300毫安,这个电池容量有1000-1200毫安,容量高几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6毛一节,3节1块8,应该比叠层电池便宜。

你是买东西一起带的,单买邮费就不止这价了,9V电池超市最便宜好像3块钱,更别说锂电池了,现在谁手里没几块锂电池的

网友:
一粒18650,一块升压板组装一下,数字万用表的电源基本就解决了。

网友:
以前捡了好多小黄车那种锁,拆开里面有个锂亚硫酰氯电池,电压还有3.65V左右,体积有热水器电池那么大,给万用表用是不可能了,现在还放着吃灰

网友:
这种电池不错,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买东西一起带的,单买邮费就不止这价了,9V电池超市最便宜好像3块钱,更别说锂电池了,现在谁手里没 ...

锂电池很多,但是体积合适的很少。而且能放进去的锂电池容量也比较小。而三节锂亚硫酰氯电池体积和6F22相当。所以下次见有便宜的锂亚硫酰氯电池我还是会囤一点

网友:
确实体积正好合适哈哈

网友D:
锂亚硫酰氯卖这么便宜,哪里撸的?

网友:
某宝上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锂亚硫酰氯卖这么便宜,哪里撸的?

看他这个截图应该是老王那里撸的,早没了,大半年前的事了,我也买了不少,还有etc拆的。不过我是用3节1320的磷酸铁锂做的9V充电电池,电压更合适,刚好塞到9V电池壳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