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电路中,二极管的钳位电压变化吗?

楼主(2021-05-13):
我一直以为二极管的钳位电压一般为0.7伏左右
为了防充电电池倒灌,我实验性的串入普通整流二极管,也试过肖特基二极管,结果发现二极管的钳位电压,都随流过的电流增大,肖特基从0.4增加到0.6
二极管的钳位电压不是不变吗?
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也测这个数值,应用中怎么变了呢?

网友:
会变的
https://tech.hqew.com/fangan_1849439

稳压管: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40029b3010124m7.html
估计你说的二极管充电电路,是那种非常不负责的小电器,应该是比较老旧的电子产品了,
当时TP4055,4056成本相对比较高,为了节省成本就搞了一个二极管加个2欧姆电阻给锂电充电,
单单靠锂电内部的DW01来判停。是比较不负责以及危险的。
而且也没有控制充电电流,对锂电的寿命也不利,折磨的快。

现在出的电子产品基本都有一片4055,4056了,至少。

网友:
认真看下二极管正向V-I特性曲线

网友A:
这个是1N4001-1N4007的曲线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1N4001-1N4007的曲线图

这张图要注意纵轴是对数轴,不是线性轴

楼主:
经过几位老师的点拨
我印象深刻了,我用的就是1N4007
电流就在明显变化的区间,0.4-1安培之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几位老师的点拨
我印象深刻了,我用的就是1N4007
电流就在变化的区间,0.4-1安培之间 ...

谢谢你的问题,我也学到东西了

网友:
这叫压降,不叫钳位。

压降随着电流变化,一般的4001之类的,压降可达1V以上;肖特基略低。

钳位二极管是指直接跨接在目标电路与负极之间的二极管或稳压管;一般用在非电流型的信号电路中。

功率电路很少会有“钳位”。

网友:
我用放电测试仪的恒流功能测试过手头的各种二极管,总结出来的规律是相同电流下快恢复管压降最大,其次是普通整流管,再次是肖特基。而且不同的管相同电流下压降还不一样。但是总体而言都是电流越大压降越大。有的快恢复冷态在10A电流下的压降可以到1.2-1.3伏,但是随著管子的温升压降又下降。

楼主:
今天又到了低电压,小电流肖特基
对比发现,同等电流压降比大电流高电压小
很明显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又到了低电压,小电流肖特基
对比发现,同等电流压降比大电流高电压小
很明显 ...

二极管和三极管,IC等一样都有数据手册,比如下面的截图就是某品牌的UF4000系列二极管技术数据,从正向压降的曲线图上,明显可以看到使用电流越小,正向压降也越低,‘
而耐压低的管子,同样电流下,压降也低。所以在选择二极管时,只要满足了耐压要求就行,不要在耐压方面留太多太多的余量,比如低电压(几伏到几十伏)整流,却选用了UF4007,正向压降大,发热也大。特别是对快恢复管和肖特基二极管来说。这种情况在小电流管子小电流使用中,可能还不明显,在大电流(几十A)的管子,发热就是要重点考虑的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和三极管,IC等一样都有数据手册,比如下面的截图就是某品牌的UF4000系列二极管技术数据,从正向压 ...

龙大神,说的精华

网友:
几乎所有PN结都 有伏安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