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一个定向平板天线

楼主(2021-05-13):
前阵子得到一个中兴AP W815N,苦于没有天线自己做了一个。最近找到一个天线,看了下参数能用,就小拆一下焊好馈线好将它利用起来。这个天线的型号是 TS-APB08/25-6-110 ,频率居然如此之宽,800MHZ---2500MHZ。。

天线的极板是铝的,接线处用了2个铜铆钉。其他的感觉没啥新奇,拆开的目的就是焊下原先带着的断掉的旧馈线后,再焊上好用的馈线。

网友A:
天线焊点应该圆润点,高频的东西,敏感得很。

网友:
做工一般般

网友B:
感觉和山寨差不多的水平

网友:
这个是配合室内分布覆盖系统用的 不是给路由用的 接着合路器多频率的    还有一种蘑菇的吸顶天线  里面是一个圆盆三个支点端个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焊点应该圆润点,高频的东西,敏感得很。

这是原来的焊点,因为天线的铝板太厚,电烙铁也无法更好的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和山寨差不多的水平

这个厂商不是山寨的,可能是价格限制太多。网上查了下,才8-9块钱。

网友C:
我有一个剪线的,好奇这个能给路由器用吗?

网友:
很久以前用过类似这种的给路由器中继过CMCC。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剪线的,好奇这个能给路由器用吗?

能,我这个也是剪线的。拆开是为了焊接新线。

网友D:
通信室分天线,我蘑菇头的三四十价位时买了两箱,现在5块都处理不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信室分天线,我蘑菇头的三四十价位时买了两箱,现在5块都处理不掉

现在tb 8--9块钱包邮,也是没销量。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tb 8--9块钱包邮,也是没销量。

你那个天线当网桥天线传个几百米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那个天线当网桥天线传个几百米还是可以的

没事,我拿来和我的 w815n 搭配着用。南屋老爸的电脑信号不好,拿815n配这个直接顶的信号几乎满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事,我拿来和我的 w815n 搭配着用。南屋老爸的电脑信号不好,拿815n配这个直接顶的信号几乎满格。 ...

还是还了吧,现在路由器不值钱,815无线功率500毫瓦,家里长期用不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我这个也是剪线的。拆开是为了焊接新线。

对线有什么要求吗,只要同轴就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线有什么要求吗,只要同轴就行吗?

最好来点稍微好些的屏蔽同轴,长度不建议超过1米。另外你还得有接头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好来点稍微好些的屏蔽同轴,长度不建议超过1米。另外你还得有接头

谢谢,不知道那种75欧的摄像头的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不知道那种75欧的摄像头的行不行?

没事,一般用的话,没那么高的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事,一般用的话,没那么高的要求。

非常感谢,家里弱电箱藏在箱子里,wifi信号很差,有空把天线引出来试一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