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修小爱同学音箱第一代(故障为触控失灵)

楼主(2021-05-13):
刚刚升级了自己的阁楼维修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移步: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4826

在自己搭建的工作台上维修是一件特别有成就感的事情,但是无奈现在没有形成规模和流量。
自己在抖音上发布过自己维修小爱音箱的视频,有几个网友发来了小爱同学给我维修,我就顺便发一下吧。

先展示:
今天维修的是其中一台,小爱音箱第一代的控制面板是触摸式的,这台机器就是触摸部分失灵,氛围灯也不亮,但是插电开机后有开机声音。

拆开后首先是测量电源的12v有没有给到主板上(肯定有,否则不可能有开机声音):

12v供电在主板上十分稳定,继续测量其他电压:

就粗略的测了一下,12v给到主板以后,会降压到4.2v、1.1v后分配给各个ic
这里也都没有问题。

各部分电压正常,那就用稳压电源输出12v给主板,看一下自启电流吧:
小爱音箱的主板是给电自动开机的,所以能直观的看到开机电流正不正常。

拆机过程中发现这台小爱被拆过,主板和触控板之间的排线有变形:
用剪刀把变形的地方直接剪掉,重新插回,但是没有用。

那么故障就基本锁定在触控板上了:
拆出触控板测量了几个滤波电容,发现有几处短路,由于没修过这个故障,也没有图纸,只能盲猜有电容被击穿,至于为什么被击穿,我的猜想就是人体静电了。

在短路的几个电容上方熏上松香,然后用可调电源给个小电压,这个电压不能想当然的给,更不能给大,一般来说cpu和内存的供电都是1v左右,我就以最低电压开始调起。
当电压升到2v左右就有一个电容明显的过热,把上面的松香融化掉了。不用多考虑了,肯定是这个绿波电龙被击穿了。
找到故障点之后应该怎么办呢?首先要确认这个电容是不是滤波电容,如果是的话,可以直接用硬物翘掉不要,短路问题就解决了。至于要不要补回一个,如果你真的闲的没事做,可以补回去的。

简单拼装一下,测试功能:

全部测试完毕,装机:

小爱的构造有点类似电视盒子,加电自动开机,cpu是晶晨a112,储存颗粒是tsop48脚的,我还见到有其他网友反馈过机器不能正常开机,一直转圈,应该是系统坏了,或者储存颗粒损坏导致的。不过我只用4块钱的安国读卡器小板读写过emmc,tsop没玩过,如果有哪位哥们知道如何用最廉价的方式读写tsop颗粒,请不吝赐教。

此文只为抛砖引玉,对于小爱的维修还只停留在基本的电路方面,欢迎大家斧正,发表高见,我们互相交流探讨。

网友:
绿波电龙哈哈

网友:
大神!真大神!
补充字数吧

网友A:
我有编程器可以读写TSOP48

网友:
楼主威武,无图纸研究这么透彻,遇到问题的时候,肯定是另外两个小爱告诉你方法的,毕竟人家是一家的知根知底

网友B:
原来这东西也会坏啊, 我的天猫精灵好几年了,一直插电暂时还没坏.

网友C:
擦电,开机。led轻松点亮

网友:
浙江吴彦祖看多了……

网友D:
拆修过的机器容易故障,估计就是这些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擦电,开机。led轻松点亮

维修斯的口头禅

网友:
可以刷机 网上下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编程器可以读写TSOP48

编程器成本略高,想找别的办法代替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这东西也会坏啊, 我的天猫精灵好几年了,一直插电暂时还没坏.

电子产品嘛,怎么坏的都有,哈哈。我还见过喇叭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修过的机器容易故障,估计就是这些原因

这台机的故障不是拆机引起的,是出故障后才拆机检测的,这个应该是人体静电打坏了滤波。

网友:
去年修过一个天猫精灵的也是电容短路 不过是主滤波电容短路 直接风枪吹掉就好了

网友(2021-08-26):
打车求问,小米小爱第一代蓝牙模式坏了没有信号手机搜索不到,问题出在哪里?求指导

网友:
小爱同学音响这内部做工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
一看就是和那个不认识7805的半吊子是一样的.  滤波电容如果没用,那厂家闲的没事装他干嘛?一盘盘的料不要钱啊?尤其是现在mlcc价格暴涨.

紧靠ic的vcc引脚的电容是"供电去耦电容".如果去掉是影响稳定性的.去掉的越多,出问题的可能性越大. 当其它ic工作时,对电流的使用是动态的,就会在电源线上产生噪声.  甚至当机缘巧合多个芯片都拉取峰值电流时就会导致芯片工作异常.  你可以说你现在没遇到影响, 不代表未来不可能遇到影响.

比如说,华硕主板和华南主板都能用,跑分都很高,我收你华硕的钱卖你华南的产品,你愿意吗?你也知道做工用料不同,故障率就不同,所以肯定不愿意是吧?

正确的态度是弄清设计理念,遵照设计手册,严谨合规。而不是觉得一下翘掉去耦很帅很利落、补去耦是"闲的没事做"

网友:
我的这个型号小爱,去年插电不通,断电久了,插上就会通,后面拿到售后说修不了,拿回来死马当活马医,在断电很久后,插上,再恢复出厂设置,竞然可以正常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