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36v锂电瓶的临时充电方案可行性

楼主(2021-05-13):
如图所示绿色电池包里包含了红色的电池组和橙色的保护板,保护板有过冲过放保护,没电状态在33V左右。左侧是10串18650作为临时直充,满电的10串18650是42V向右侧的电池充电,在充电的过程中10串电压下降直到两边电压大致平衡。保护板应该不会有保护拒充动作。

此方案作为临时充电是否可行?不吝赐教。

网友:
应该没啥问题的

网友A:
两个电池一接上,一个过充电流保护,一个过放电流保护。
可以串一个电阻在回路中,降低初始的电流,待两个电池电压相差不大时再短路电阻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电池一接上,一个过充电流保护,一个过放电流保护。
可以串一个电阻在回路中,降低初始的电流,待两个 ...

左侧的10串没有保护板,考虑场景是10串42V对右侧的37V充电。而且左侧的10串容量小,应该很快就会达到电压平衡,不考虑左侧10串的大电流放电影响寿命应该不用串电阻吧。

网友A:
条件合适都没问题。
还是建议
1,左侧电池加保护板,
2,左侧组24V电池,再升压42V恒流恒压给右侧电池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条件合适都没问题。
还是建议
1,左侧电池加保护板,

哈哈,这样成本就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左侧的10串没有保护板,考虑场景是10串42V对右侧的37V充电。而且左侧的10串容量小,应该很快就会达到电压 ...

初期电流太大,即使不考虑左侧10串的大电流放电影响寿命,也要考虑右侧充电电流太大,也许保护板直接就大电流充电保护了。初期还是要串联个电阻

网友:
我觉得临时应急应该没问题,右边是聚合物电池吧,等于一节满电的18650跟一节3.7的18650并联而已,要稳妥当然是分段电压好

网友:
没有限流电路不可以

网友B:
电流怎么控制?

所有充电器其实先解决的都是电流,然后才是电压。

网友:
中间直接加一个恒流板比较好,保护电池,不然大电流保护板直接会保护的,如果保护板能用的话,不能用会充坏电池。压差不够直接再接几个18650

网友:
42V电池给33V电池充,线组算0.3欧把,充电电流30A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怎么控制?

所有充电器其实先解决的都是电流,然后才是电压。

是的,现在考虑恒流的问题,估计还是得下点成本。

网友:
还是要限流的,否则电池保护板可能承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