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终端LS8025T求助!

楼主(2021-05-13):
前几日朋友拿来一个华为的融合终端 LS8025T,联通的盒子,应该是光猫和盒子一体吧,网上资料不多,我手贱重置了,搞不定了,还请高手支招,教导一个破解之法,看看这个玩意儿能不能继续发挥余热!
感谢关注!

网友A:
我怀疑这货就是个网络盒子或者是IPTV盒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怀疑这货就是个网络盒子或者是IPTV盒子

说是带电视盒子

网友:
是绑定地址的吧

网友:
很明显就是iptv吧,毕竟叫家庭多媒体

网友:
应该是没搞头吧,要是单盒子还说不定能折腾一下

网友B:
来求助,就发那几张截屏图片,盒子发个半截。

最起码盒子来个全貌的特写,看看接口,最好把MAC地址啥的马赛克一下。

这个盒子有两种版本,一种带光接口的,一种不带。带光接口的也就是带光猫功能的。两种盒子都具有视频输出接口AV和HDMI等。

到这里 很多人就有疑问了。那个带光猫的整合盒子功能还可以理解。毕竟光猫和路由已经实行融合了,光猫,路由和电视盒子三者融合,以后也许会是个趋势。关键那个带电口上行,还需要接光猫或者路由器才行,直接用别的盒子就行为啥还推出这么个玩意,这里面有很多道道。很多人不懂的。

   我来点拨一下,运营商和设备商合伙推这么个玩意,目的就是监控,监控到屏幕,这不是他们意思,这是上面的要求。

这两种盒子都具有强大的远程运维能力,支持TR069,直接远程看到你电视上显示的画面。

  如果你用开放平台的盒子,或者IPTV盒子,没有这么强大的功能。如果你破解了,他们除非做一些特殊工作才能知道你看了啥。但是这个盒子就不行了,远程平台直接显示你家电视的画面。这才是主推这个盒子的目的。以后三大运营商可能会主推这个盒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来求助,就发那几张截屏图片,盒子发个半截。

最起码盒子来个全貌的特写,看看接口,最好把MAC地址啥的马 ...

听你这么一说,还真是恐怖。
赶紧把我那几个安卓盒子拿出来保养一番,安装两个APP来看电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来求助,就发那几张截屏图片,盒子发个半截。

最起码盒子来个全貌的特写,看看接口,最好把MAC地址啥的马 ...

谢谢您!受教了!恐怖哦,不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