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总是遇到奇奇怪怪的闪迪颗粒

楼主(2021-05-13):
手头有一对颗粒,从2246XT上面拆下来的
黑片,写着15139 256G
颗粒ID;454897937E51
查询得到

然后双贴上2246EN一看,居然是双贴4CE,一度认为这个颗粒是不是炸CE了,给我搞坏了

,然后拆下来上3111一看,居然还真有这种颗粒 7DDL

然后一看容量2CE 256G,那就开卡吧,果不其然,固件不支持

那么还是老老实实的上2246EN吧,找参数吧,这个颗粒我猜是土狗颗粒,那么久知道一个参数

A801=SanDisk,1Tbit (16K page),SanDisk 1ynm 2ce8die(Toggle)
SanDisk,1Tbit (16K page),SanDisk 1ynm 2ce8die(Toggle)=45,3E,97,93,7E,50,2,08,10,0,2040,2048,8,3,5,256,2,16,1280,3,84,8F,27,30,4,7F,25,32,0,2,1,52,51,0,A2,0,0,0,0,80,88,88,88,88,12,26,88,88,66,66,66,66,62,0,〗,,

稍微改一下,确实不知道15NM是那些参数,然后量产

出现这个错误,
每次修改参数,好像都是这个错误,然后按照A801改的ID,固件AUTO居然不出颗粒,找不到,简直头大,
闪迪的颗粒实在是太麻烦了,头晕啊

网友A:
15139这个型号不是有64G 128G 160G 256G这几个容量么/解锁的可以直接开全容量/没解锁的只能开用专用固件才能开全容量

楼主:
是不是真的有锁哦,上3281是这样的

然后套用这两个参数
A786=SanDisk,512 Gbit (16K page),SDYNSGCPM-064G(m_Toggle)
SanDisk,512 Gbit (16K page),SDYNSGCPM-064G(m_Toggle)

=
45,48,97,93,7E,51,2,08,10,0,4096,4096,8,3,5,256,2,16,1280,3,116,8F,27,30,4,5F,36,39,0,2,1,52,51,0,A2,0,1,1,0,C0,88,88,88,88,12,26,88,88,66,66,66,66,0,0,〗

A796=SanDisk,2Tbit (16K page),SDYNSGERM-256GIR_1
SanDisk,2Tbit (16K page),SDYNSGERM-

256GIR_1=
45,48,97,93,7E,51,2,08,10,0,4096,4096,8,3,5,256,2,16,1280,3,116,8F,27,30,4,5F,36,39,0,2,1,52,51,0,A2,0,1,0,0,C0,88,88,88,88,12,26,AA,AA,66,66,66,66,62,0,〗

只能开256G,坏块也极少,如果开480G或者400G就会出现这个

  是不是真的掉坑里了,这个颗粒有锁就是单颗粒2CE,无锁就是单颗粒4CE

并了CE的转接贴之后是1CE

网友A:
你这CE分布明显就是有锁啊/256G才2CE: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CE分布明显就是有锁啊/256G才2CE

我靠,我今天才知道原来2CE的也可能是有锁的,一直以为1CE才是有锁的,玩大了,哭晕
看到这个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499
上面的颗粒是1CE 128G,原厂就在3267上面,难道3267也有解锁固件?

网友:
打死不搞闪迪的片子

网友:
听过许多坛友都说闪迪的闪片难搞。

网友B:
我倒是有个160G的15139,上了58xt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倒是有个160G的15139,上了58xt还行

这我给忘了,看来想满容量也只有上58xt试一试了,可惜了这个mlc颗粒,上46en和3111也是极佳的好东西,上58xt太憋屈了

网友:
58H能不能上?

网友:
2246EN报那个错是土狗问题,看土狗跳了没,没就补,跳了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139这个型号不是有64G 128G 160G 256G这几个容量么/解锁的可以直接开全容量/没解锁的只能开用专用固件才 ...

突然想到,不是说闪迪的1开头的是没有锁的,0开头的有的有锁,有的没锁吗,到底怎么分的,啃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突然想到,不是说闪迪的1开头的是没有锁的,0开头的有的有锁,有的没锁吗,到底怎么分的,啃爹啊 ...

这可不一定05446就没锁/05444就有锁

网友C:
珍爱生命,远离闪迪,,,存一堆再出钱找大佬解Code就万事大吉了,还能改成你想要的牌子,三星镁光小意思,改成耐克牌颗粒

网友:
引用 网友C:
珍爱生命,远离闪迪,,,存一堆再出钱找大佬解Code就万事大吉了,还能改成你想要的牌子,三星镁光小意思, ...

还是改成耐用牌颗粒吧

网友(2021-06-13):
去掉土狗肯定开成功,这货本来就不是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靠,我今天才知道原来2CE的也可能是有锁的,一直以为1CE才是有锁的,玩大了,哭晕
看到这个帖子,https: ...

颗粒盖面打了RMRMRMRM就是已经解了锁的,注意看ID,有些是8die 1Z mlc的ID和某些锁ID一样 结尾两位不一样,但是58XT 和 3281的1Z 1Y固件能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