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求助,现要一种无线读写的芯片,缝在织物上进行跟踪管理

楼主(2021-05-13):
求助,现要一种无线读写的芯片,缝在织物上进行跟踪管理。不知选用哪种芯片比较好.
哪位大神能指点一二,本人感激不尽.

网友:
恩智浦的NTAG21x 不就行了,根据需要定制一下封装就行了。
至于具体选择什么,看你标签内数据大小
另外,你需要考虑的是大批量同时读写, 那玩意才是大头

网友:
nfc电子标签的不就是无线的?  还有那种NXP的电子标签

网友:
注射宠物的ic芯片。1x5mm的

网友:
NFC柔性的应该满足要求。

网友:
柔性rfid芯片,网上有现成的方案,很多公司都在做啊。支持远距离批量性读取,你只要去制定你需要的配套管理软件即可。

网友:
再这么下去,以后买衣服都不放心了

网友:
RFID标签,  快递 , 屈臣氏  , 万宁这样的超市都在用。。电子标签

网友:
我记得万宁买的商品, 上面全都帖了电子标签。。这种肯定是最便宜的方案。。

网友:
迪卡侬的好多东西上都有电子标签

网友:
RFID比较多,参加半马什么的,号牌里面就有,比较软,但具体型号不知道

网友:
以前在服装厂,购来的大厂布匹原料每匹都是带电子标签的,贴纸的那种一次性的,很难撕下来,估计附带的是一些信息,厂里没有设备读起来

网友:
火车票,地铁票都带射频标签的!现在这东西很成熟!还有就是需求是什么,是否需要写数据,是否需要多次使用。想好需求然后定制就行!

网友:
不差钱上苹果新出的airtag,不折腾

网友:
莫非是为了防止49中出现问题,现在要定制带定位的校服保障学生安全

网友:
缝在织物上进行跟踪管理

网友:
RFID水洗标签,已经联系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