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LiitoKala Lii-M4多功能通用镍锂电充电器拆解改造

楼主(2021-05-14):
手里有一些拆机18650电,就想着买个充电器吧,淘宝买的这个牌子,之前看论坛有拆该品牌 500型号的,但是问了卖家,这个M4是新款的,带放电,2X1000MA或者4X500MA充电电流,带分容检测,反正不需要快充,主要是测试容量和充电,马爸爸家70不到入手,反正便宜,也不在乎性能什么的。整体做工还行,没见过高档充电器,觉得这个外壳略单薄,但是对得起这价格了。

本身不懂电子,只是爱好。使用中对于18650和21700充放电测试发现屏幕两侧特别烫,而侧面的散热孔为了能显示出“XLS”字样,把一些孔堵起来了,为了增加散热,拆外壳用手电钻重新打孔了。然后准备从type C口接两根线出来加装一对5010风扇夹在屏幕两侧进行散热。本想考虑买2510之类的小风扇,但是看评论一般都认为风力太小,感觉没啥用处,就买个5010试试吧,不嫌丑无所谓。

就是下图板子上的4个元件发热厉害,而且居然没有安装小的散热器,太省材料了吧。

下图看屏幕用了一个背光板。

下图是侧面散热孔堵起来的状态和我重新钻孔后的对比。

网友:
这种还是不加风扇算了,本身就有散热孔了

网友A:
和我在用的那个MIBOXER C4-12超级快速充电器相比做工太粗糙了,130元也不贵了

网友:
2年前还买的BTC3100,170:mad:

网友B:
加散热片比开孔会好点吧

网友:
楼主的孔打的可真整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散热片比开孔会好点吧

散热片好像加不上,因为这元件是贴着外壳的了。

网友C:
都说粗糙,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论坛魅色充电器也是这家代工

楼主:
加了5010风扇,5V的,不知道效果怎么样,风肯定是有的了。

网友D:
这个风扇加的太丑了点

网友:
虽说影响美观,但是很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风扇加的太丑了点

用微型风扇的话,外壳要开孔,风扇17X17的那种,风力很小感觉没用。

装外壳外面的话,30X30的,看了好多评价也说风力小,关键是不好固定,外壳厚度30,所以最少要用40X40的风扇,这个5010大点我想是不是风力大点,关键便宜,2个5元包邮,要是买17X17那种微型的,费事开孔,风扇也要20元一个,太破费了,反正是工具无所谓,美观不美观不在乎的。

网友:
风扇的确太丑了,颜值严重不在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在用的那个MIBOXER C4-12超级快速充电器相比做工太粗糙了,130元也不贵了 ...

C4-12要130的话,差不多可以买2个M4充电器啦,做工差点无所谓了,这差价太大了。

网友E(2021-08-26):
我在拼夕夕买的,不到60元。

网友(2021-11-03):
引用 网友E:
我在拼夕夕买的,不到60元。

用了优惠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说粗糙,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论坛魅色充电器也是这家代工

那个耐杰没什么技术实力,也是找LiitoKala代工的,一模一样的充电器,要比这家代工的贵近一倍。

网友:
加个风扇不嫌吵呀?

网友:
看我改造的,我加的散热片

网友(2022-01-03):
就是下图板子上的4个元件发热厉害

你是说那四个半塑封Mos管发热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