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大华POE网络摄像头尾线接法定义

楼主(2021-05-14):
大华POE摄像头网线中4根用来传输数据:1、3、2、6;
另外4根用来进行供电:4、5用作电源的正极,7、8用作电源的负极,接主板上的红色为外接电源的正极,黑色为外接电源的负极。
线序如下:

网友A:
淘宝一个5口POE交换机也就60元。
而且这东西应该有一个备用DC供电口的吧?

网友B:
楼主发的好像不是国标POE摄像头    标准的45  78应空着不用,没有电压提供

我测过两个国标POE交换机12  36脚有电压24伏的还有50伏的 ,一个是12脚正 另一个是负

45  78 空没有电压  但这两种交换机虽然正负极性不同,但接国标摄像头都正常 ,有知道怎么回事的解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一个5口POE交换机也就60元。
而且这东西应该有一个备用DC供电口的吧?

有呀备用普通电源接口呀,用了POE交换机,尾线进水坏了,只能这样对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发的好像不是国标POE摄像头    标准的45  78应空着不用,没有电压提供

我测过两个国标POE交换机12  36 ...

是不是摄像头里边有全波整流电路?这样就不用考虑输入端正负极定义了。其实老的模拟视频摄像头输入直流12v(有正负极要求)和交流24v都可以,就是摄像头内部有电源电路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