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0V的18650电芯修复不成功,开颅发现竟然......!!!

楼主(2021-05-14):
天气渐渐热了,把充电小风扇翻出了用,结果开不了机,应该是自带的电池没电了,那就充吧
没想到充几个小时都不行,一测电池电压是0V,应该是里面安全阀开路了

喷的1200mAh

以前实测只有不到800mAh

好吧,老办法,用回形针

从孔里捅捅正极里面

铁丝都捅弯了,从孔里能看见里面都捅出了划痕

修复不成功,那就开颅做尸检
斜口钳一上,就听见漏气声,看来压力大,顶开安全阀了

偶剪剪剪,成功开颅
PS:开颅的时候正极线是正常连接的,为取下来偶直接拉断了

先看电芯
知道这种附送的电芯为啥轻飘飘的了吧

电芯电压基本为0,还好没误杀

再看天灵盖

天灵盖内侧
这和偶以前拆的完全不一样呀!
能明显看到正极片上点焊面积灰常大,拉断的力不小了
铝片是平的而且很硬,原本应该是软的铝皮,压力之下会顶起

继续检查,拔掉绝缘皮

一般来说安全阀的一部分包括在里面了
来个特写先

正极和铝片完全是短路的,这倒是没问题

把卷边的铝片和正极铁片分离
铝片内侧能看到偶捅的伤痕

外侧
铝片厚度估计有0.5mm,而且是平的,气压应该是没法把它顶变形了

全家福

最后上个正规安全阀的示意图
当然这只是其中一种结构,但原理都差不多

也就是说偶这次拆的这只18650根本就没安全阀,基本的安全保证都没有
不过估计也就是便宜电器送的这类渣渣18650是这样的,好点的应该还有的(希望如此!)

祝大家周末愉快,胃口大开

网友:
一般来说遇到0V的我都直接扔了,18650炸起来真的很恐怖,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当初我一个老虎钳夹着,然后它在一边喷火,那总刺激绝对难忘。

网友:
里面就卷了这么几层

网友:
又一个炮灰18650被你干掉了,哈哈。

网友:
这玩意还是要注意安全,烧起来真的比较瞎人。

网友:
这个装药量不够啊,威力缩水

网友:
终于知道什么叫18650的安全阀啦

网友:
我一直不敢拆开这类电池,老了胆子也小了...

网友A:
为什么没着火呢,跟我拆的不一样差评

网友B:
感觉这个安全阀就是压力大的时候断开正极连接,我一直以为是把电池内的气体泄掉来着

网友:
长知识 了,感谢分享

网友:
我也一直好奇18650内部有什么结构了,大开眼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没着火呢,跟我拆的不一样差评

0V了,都没能量了用啥着火

网友:
这个总比充电宝里沙包电池要好点

网友:
就是说重量决定了容量

网友:
一直不明白安全阀是个啥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个安全阀就是压力大的时候断开正极连接,我一直以为是把电池内的气体泄掉来着 ...

也有可能是因为是铝的材料,压力大了容易从这里突破泄压

网友:
前几天电动车在电梯内起火那个视频看了后,都有点害怕大容量锂电了

网友:
拆解细致,伪劣产品是防不胜防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