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讴歌RDX米速霸雨刮更换价值百元的原装NWB雨刮胶条

楼主(2021-05-14):
上回帮同事讴歌RDX更换的原装NWB雨刮用了近3年半的时间,这段时间雨天挺多让最帮忙换一下。

通用的U口雨刷,还是很容易拆装的。但需要留神的是雨刮拆下后,一定要轻轻将雨刮铁杆放回去,千万不要竖着或者不小心弹回去,因为铁杆有弹性,弹回去会把玻璃弹碎。垫2块毛巾没有坏处。

查过米速霸是三段式雨刮的发明者,自己车上用的卡尔三段式雨刮就是山寨的它,效果不错。

还从上回买的店家购回

2根胶条要百元

按照原车胶条方向更换

用尖嘴钳辅助,注意卡扣。把原胶条上的2根金属条取下装回

网友A:
跟9.9包邮的用起来有啥不一样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9.9包邮的用起来有啥不一样的地方?

不明白,自己就用过很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9.9包邮的用起来有啥不一样的地方?

贵的安装不黑手

网友:
主要和橡胶有关系,可以根据当地的气温选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贵的安装不黑手

这解释没毛病...

网友:
9.9嫌贵,也用过贵的,感觉没啥区别,现用5.9的

网友:
几块钱带骨架的不能用,我大雨中骨架掉下来啦……

买过20元的“原装”胶条(雨刷胶条专业店),还行

后来是“隐翼”(众谊车品专营店)活动价5元的,感觉是原装品质的

原装胶条——表面有涂层,银灰色涂层吧

网友:
额前段时间2元一根的无骨胶条买了几条,换的时候确实黑手······用了几次还凑合

网友B:
回弹的铁杆会把挡风玻璃打碎呀?真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弹的铁杆会把挡风玻璃打碎呀?真厉害

雨刷臂尖端回弹猛烈敲击玻璃角落,跟破窗锤效果差不多。
已经遇到好几起身边朋友自己动手换了雨刷,最后还换了玻璃的事情。

网友:
刷条如果是地下车位,好的刷条可能坚持时间是长点。
我地上停,冬冻夏烤,再好的条子也就1年,现在直接9.9包邮雨刷胶条,勤换就好。
注意9.9只是雨刷胶条,9.9买整幅的别跟我比。你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弹的铁杆会把挡风玻璃打碎呀?真厉害

同事大雨天雨刷U口卡口断裂下车调整,就把玻璃给打裂了。

网友:
换雨刮打破玻璃的不少,一定要小心.

网友:
一般我是自己换胶条,无骨和有骨都用过,相对来说貌似有骨好一点,但是都不太经用。有人说钱没有到位买不到好胶条,据说百万级的车干刮也不响,我感觉就一破胶条,有那么神吗?

不过好像雨刮臂在长期使用中也有轻微的变形?有时候刮不干净用扳手调一下就好得多。所以并不是只换胶条就可以的,两年还是换一次总成吧。

网友:
省钱,买通用的几块钱包邮的,半年一换

网友:
米速霸好多假货,哎

网友:
我就想知道哪里买到真货

网友:
宁卡胶条不错,刮的干净,就是有点响。

网友:
雨刮胶条用电装或者博世的,谁用谁知道,几块钱、十几块钱的胶条真是渣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