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行车记录仪图像色块,大家看看这个是cmos坏了吗

楼主(2021-05-14):
近日查看一行车记录仪,出现图像颜色失真,这难道是cmos坏了吗?

还有一个问题,一般元器件上都标有型号,cmos正面是感光元件,如何查看型号?

有了解的大师请告知,在此先行感谢!

行车记录仪截图如下,部分颜色失真

用手机拍摄原图

楼主:
从图看,黑色物体表面颜色正常

网友A:
虚焊或断线,数据传输的不完整

网友B:
看着像你液晶屏问题啊~文件是导出来看过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虚焊或断线,数据传输的不完整

好的,谢谢,我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像你液晶屏问题啊~文件是导出来看过没?

色彩失真那个就是倒出来的视频截的图啊

网友C:
我修相机的时候,出现这个问题一般是光圈排线断了,无法控制光圈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修相机的时候,出现这个问题一般是光圈排线断了,无法控制光圈大小。

谢谢,行车记录仪上好像没有光圈,只有镜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修相机的时候,出现这个问题一般是光圈排线断了,无法控制光圈大小。

请问我的微单EPL5,弱光下拍照片对焦时时也会出现花屏、条形彩色纹现象;强光下拍什么问题都没有!这是CMOS问题吗?

网友D:
大太阳天气画面变紫 是镜头坏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太阳天气画面变紫 是镜头坏了吗

看样子你碰到和我差不多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样子你碰到和我差不多的问题了

我的是70迈199清晰度可以 不过现在估计镜头价格也很高不值得修复了 反正用了三年多了

网友(2021-10-14):
我的行车记录仪也是这样,拆开后用手指捏住主控就正常了,加焊就好了,几年后有这样了,没有植锡网没有办法重焊接。

网友E:
这种像是sensor虚焊导致,打点助焊剂上铁板烧烤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像是sensor虚焊导致,打点助焊剂上铁板烧烤一下

一直放着还没搞,有机会试试

网友F(2021-11-26):
猜测CMOS排线接触不良

网友:
有个人家不要的杂牌,同样故障,拿回来试机工作1分钟就这个现象,然后直接丢杂物堆了,一模一样的故障,

楼主:
现在手上有2个这样的,不同型号,都是韩国口红姬,做工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猜测CMOS排线接触不良

没有排线,焊接的,也可能是虚焊,但是临时没有这种植锡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