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软件在运行过程中,可是桌面看不到任何信息

楼主(2021-05-14):
软件在运行过程中,可是桌面看不到任何信息
具体的说,就是电脑的QQ在运行!

网友A:
禁止试试,有些时候软件界面崩了但进程还在也是正常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禁止试试,有些时候软件界面崩了但进程还在也是正常现象

软件没有崩溃。可是就是找不到。

网友B:
我发现TIM才占46.5M内存。
除了QQ异常还有其它异常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发现TIM才占46.5M内存。
除了QQ异常还有其它异常没有?

有另外一个异常:

为了查找软件到底在什么地方运行,我把任务栏显示调整了一下。
结果桌面的图标本来是一行一行的排列的,现在桌面出现了中间一行空白。无法解释。

网友:
后台运行,也很正常

网友:
切换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个窗口,切换到当前窗口,再按Alt+空格,再按M,再用方向箭头移动试试,之前有次不知道怎么的,窗口跑到屏幕边界外了,通过这种方法移出来了

网友C:
ctrl+alt+z qq显示窗口的快捷键

网友:
结束 explorer 进程,重新运行这个程序

网友D:
看你装了流氓软件就算了 花你的电脑的钱,让流氓进驻电脑,是无法理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另外一个异常:

为了查找软件到底在什么地方运行,我把任务栏显示调整了一下。

是正品行货内存吧?插拔一下内存或者更换插槽再试。如果有多条内存,就一条一条试。内存坏容量靠后的话开机不会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装了流氓软件就算了 花你的电脑的钱,让流氓进驻电脑,是无法理解的 ...

什么流氓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ctrl+alt+z qq显示窗口的快捷键

可是唤不出主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流氓软件?

可能是看到那个360了

网友:
系统资源不足了吧,退出一些程序后再试试

网友:
是不是按了老板键了?
把QQ隐藏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