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助戴尔服务器电源E750E-S1脱机启动方式

楼主(2021-05-14):
不知道有没有大佬用过这个型号电源,网上几乎找不到关于这个电源的资料,另外我本来想给这个电源配一个金手指插槽,结果某宝找了半天都没找到合适的规格

网友:
小金手指中有个+12vsb,把它接地是不是就可以开机了?(就像普通电脑电源一样,串个电阻最好)——我瞎猜的,出问题楼主责任自负

网友A:
网上有好多相关的服务器电源的启动方法,可以参考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好多相关的服务器电源的启动方法,可以参考下。

短接124就能启动了,不启动就是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好多相关的服务器电源的启动方法,可以参考下。

雅达电源故障机通电灯闪,好的是常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接124就能启动了,不启动就是坏了,

大佬,我在另一个帖子看到你的这个是E750E-S0的,我这个是E750E-S1的,接法一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我在另一个帖子看到你的这个是E750E-S0的,我这个是E750E-S1的,接法一样吗? ...

一样的,要不然不通用你插在机器里还是脱机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我在另一个帖子看到你的这个是E750E-S0的,我这个是E750E-S1的,接法一样吗? ...

S0和S3是一样的

楼主:
可以启动了,多谢大佬指点

网友(2022-10-07):
我有一个是s6的,短接124不行

网友(2022-11-12):
学习了
能否有办法使用这个电源的待机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