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岁卡死的指针30A交流电流表62T51-A拆开研究

楼主(2021-05-14):
一台老的加热炉淘汰了,看到控制箱上有个不归零的指针电流表,拆开看看

看接线貌似高温烧过,难怪要被淘汰,估计是有炉丝过流

拆掉四颗面板固定螺丝,看到铜线已经烧得很惨了

老规矩,洗干净再拆,周身三颗铜螺丝,打开面罩,拨动指针还是卡死

看到接线柱的焊锡经历高温已经融化,外壳里面好几粒锡球,
铜带表面的绝缘膜带也是高温碳化了,真惨

轻松取下铜带,好多锡球

玻璃面罩,胶水也脱落了,电木外壳看着不错,铜螺母也是成型的时候预埋的

清理铜带,高温碳化氧化的渣渣

拆掉面板,指针依旧卡住

看到底座里面的塑料烧化了,把指针转轴卡住了

继续拆散,看到铜带绕制的线圈骨架融化变形

恢复指针,不卡住了,转动灵活

铜带好几圈,骨架烧烂了

骨架上貌似有个螺母调节哈哈

网友A:
现在铜贵,收集起来去大妈那换别的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铜贵,收集起来去大妈那换别的垃圾

是的,铜贵,
连烂纸盒都一块钱一斤了哈哈

网友:
01年的产品,20年前的东西挺舍得用铜的

网友B:
看这造型就觉得好古老,精度也会太高吧

网友C:
烧的都快火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烧的都快火化了

哈哈,我帮他一把,进垃圾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造型就觉得好古老,精度也会太高吧

只能看个大概电流。。。。估计

网友:
曾经也有过类似的表头,但已经不知道扔哪去了

网友D:
好喜欢这种造型古老的表头

网友E:
这个表以前也拆过一个,大电流直接通过几匝很粗的线圈产生磁场进而让表针偏转,没有分流器或者互感器的,这个表不灵敏,而且受外部磁场影响较大,真心只能看个大概(不过对于几十A的电流,差个几百mA级别的误差真心无所谓),很古老的设计了,现在都有分流器/互感器,然后接变送器,后端信号处理都是数字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表以前也拆过一个,大电流直接通过几匝很粗的线圈产生磁场进而让表针偏转,没有分流器或者互感器的,这 ...

是的,过时了,数字的也有,拆开里面是7106,跟万用表芯片差不多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喜欢这种造型古老的表头

老的控制柜上很多,基本上都拆掉扔了,太重占地方。。。。。

网友F:
坚持工作了20年,不容易啊,最后倒在了你手下。

楼主(2021-07-08):
引用 网友F:
坚持工作了20年,不容易啊,最后倒在了你手下。

nonono,是它自己先烧毁我才拆散的,留着也没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