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发现威联通NAS的管理员密码如果忘记了,竟然能按复位键来重置

楼主(2021-05-14):
虽然说这样方便了,不怕忘记管理员密码。但是万一不小心把NAS遗失,那也将数据不保啊!想想就觉得挺可怕的。如果能像苹果手机那样搞一个NAS ID锁就好了,可以按复位键来重置密码,但是硬盘上的数据都无法读取,NAS可以更换硬盘使用,原硬盘只能格式化后才能用,这样数据就安全了。

网页登录控制台,点击忘记管理员密码

弹出重置密码的方法

网友:
这个功能可以禁用的,

话说,这个和手机不同,实在没有密码还可以拆硬盘读数据的!

网友:
我有个大胆的想法

网友:
nas毕竟放家里的东西,能按到reset一般就是主人了,这个没必要像手机一样考虑被盗的场景吧

网友:
移动设备和固定使用设备的安全措施,完全不一样好吧。

你看所有的家用路由器,也是reset键恢复默认密码。

网友:
当硬盘都在你手上的时候,要读数据难道还在意密码吗?直接拆硬盘一样可以。

网友:
完全没必要,这玩意就是放家里的,你总不会老背身上吧?那么这样除了你自己,谁会没事去按那个复位键重置密码啊?

网友:
所有软件上的"记住密码"都是反人类的功能,也不知道是哪个脑残设计出来的...

网友:
这个正常的吧

网友A:
威联通可以在安装系统选择存储池的时候勾选“加密硬盘群组”,然后设置单独的密码,这样硬盘数据就安全了,包括硬盘拿到其他NAS上也无法打开,因为是实时加解密,代价是此功能会降低系统性能20%左右。如果你的NAS硬件配置较高,建议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威联通可以在安装系统选择存储池的时候勾选“加密硬盘群组”,然后设置单独的密码,这样硬盘数据就安全了, ...

跟瘟七和瘟屎那个BitLocker还是啥的功能一样,用户忘记密码了...

网友:
楼上说密码无所谓的你们都理解错了,万一楼主硬盘里有自己的动作片呢?

网友B:
很早以前计算机都是机房里使用的,默认物理接触可以解除密码,比如台式机清除BIOS密码可以拔电池,CISCO路由器按住按钮开机等,毕竟防盗和计算机本身无关。。。然后就有了加密这个产业。。。再然后出现了苹果这样不差钱的公司,提供热线恢复密码,于是你的产品几乎没了主权。。。家庭用户用好压缩软件的密码功能基本也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早以前计算机都是机房里使用的,默认物理接触可以解除密码,比如台式机清除BIOS密码可以拔电池,CISCO路 ...

还是看应用场合,笔记本电脑的BIOS都是无法通过拆除电池清除密码的,因为以前笔记本都是商务人士在用,数据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