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拆解威克士wu186 20v无感无刷锂电钻,顺便加油

楼主(2021-05-14):
拆开看看,顺便加点油,照片不是一次拍的,有很多细节没拍好,将就看看

楼主:
后来我一朋友也买了一把,收到货我发现夹头换了,应该是简配了,我的是三爪合金自锁夹头,没有标品牌,他收到的标了捷可勃斯品牌,也有自锁但不是合金爪了

楼主:
这是我的无品牌三爪合金自锁夹头

楼主:
这个钻虽然是无感无刷,调速手感很好,调速很线性,手指慢慢省可以达到无级变速的效果,我有一把16v的蓝标无刷电钻可以明显试出来有六个挡

网友A:
这MOS好粗犷,三颗并一起还需要辅助散热这功率多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MOS好粗犷,三颗并一起还需要辅助散热这功率多大啊

6颗吧,无刷电机标配6颗吧,三项电机,每项2颗。。。不过现在用贴片的多,这种直插的管子,应该是老款的设计了

网友:
蛮好的。。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MOS好粗犷,三颗并一起还需要辅助散热这功率多大啊

没问题的
电池输出的电流有限 一般负荷电流在10-20A左右 足够喂饱这个小无刷电机了
它这个MOS管设计 起码通60A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MOS好粗犷,三颗并一起还需要辅助散热这功率多大啊

这说明这MOS的内阻不算很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的无品牌三爪合金自锁夹头

手里也有一台186,和这个夹头一样。

网友B:
看看这个开关的细节,是几线的?全细线还是有粗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开关的细节,是几线的?全细线还是有粗线?

威克士现在的开关大部分都是小电流旁路开关了

网友:
189是不是有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钻虽然是无感无刷,调速手感很好,调速很线性,手指慢慢省可以达到无级变速的效果,我有一把16v的蓝标 ...

可调电阻和 波段开关的差别   无感低速怎么做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MOS好粗犷,三颗并一起还需要辅助散热这功率多大啊

说明这个MOS管不行  电子产品同功能块头大技术指标可能还差些   高端点的现在用金封管基本不用散热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明这个MOS管不行  电子产品同功能块头大技术指标可能还差些   高端点的现在用金封管基本不用散热器 ...

你才花多少钱就敢说金封,产品有她的市场定位,不要这么极端

网友(2022-01-28):
这个同心度怎么样

网友(2022-04-17):
要是分析一下驱动版就好了

网友:
这玩意和锐奇的7220比起来怎么样

网友:
为什么现在都是无感无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