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跟风拆解雷克12V无刷角磨机AG-1201

楼主(2021-05-14):
一直想买一个12v无刷角磨机,又小巧轻便,网上看了几圈发现全是博士款的小钢侠,本来想下单的,后来在一个淘宝评价上看到这个机子有一定缺陷,就没下单,
正好在咸鱼上也看了一款12v无刷角磨机,看外形和博士不一样,但经过询问得知,电池可以用博士的12v电池,家里正好有博士电池,省了电池钱,故下单了,
收到货感觉还行,比博士款多了一个半包围护罩,其他就没啥好看的,
目测,这个机器的电机比博士款小了一点,也不带电量显示。但是够用了。
和我里奇小鹰锯比就差的多了,力道,外观,品牌,做工,。。。。。。。

网友A:
这个无刷的不错,大概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无刷的不错,大概多少钱

朋友,裸机138包邮买的。

网友B:
随着做这个的越来越多,很快裸机就可以降到60-70元,因为这个比电钻成本低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着做这个的越来越多,很快裸机就可以降到60-70元,因为这个比电钻成本低多了。 ...

但愿吧,现在这价格还行

网友:
小钢侠是两层护罩,这些寨板都是仿的

网友C:
80块都能撸个21V大角磨机了  这个这么小能干什么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随着做这个的越来越多,很快裸机就可以降到60-70元,因为这个比电钻成本低多了。 ...

无刷电机+驱动+软件开发 怎么也不能比普通有刷电钻便宜~  毕竟电钻基本都是有刷。也就行星齿轮略值些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80块都能撸个21V大角磨机了  这个这么小能干什么用

方便,小巧,20v无刷角磨机也有,220V无刷角磨机也有,总得来说这个12v用的比较多,毕竟居家的话,还是小活比较多,而它正好适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无刷电机+驱动+软件开发 怎么也不能比普通有刷电钻便宜~  毕竟电钻基本都是有刷。也就行星齿轮略值些钱 ...

关键是现在无刷也太便宜了,小凡12V无刷钻2电1充,咸鱼几家都卖108元,电钻还多了夹头 减速箱 机械双速切换,调速开关,肯定是电钻成本高,这个12V角磨快速跌价是必然。

网友E:
这个用多大切割片

网友F:
打磨下转子看看是不是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用多大切割片

3寸,内径10m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打磨下转子看看是不是铜的

已经装机了,不过转子应该都是铁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裸机138包邮买的。

这价。。你是看中小巧还是??我99买了大艺款的21V 太好用了 。。三档快慢。

网友:
都是偷工减料货,连机头都是塑料,连金属壳都舍不得上

网友G:
这个的机身有没有低压保护的?没有的话就不好搞了,因为博世的电池都不带保护板的

网友:
无感无刷无爱,有感无刷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的机身有没有低压保护的?没有的话就不好搞了,因为博世的电池都不带保护板的 ...

应该有,具体不知道,机器还没咋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无刷电机+驱动+软件开发 怎么也不能比普通有刷电钻便宜~  毕竟电钻基本都是有刷。也就行星齿轮略值些钱 ...

现在无刷牧田款电钻一机一电已经做到一百三四了,这个量大不了  整体全套一电一百五六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