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你们的大有5733是这样吗,电动扳手

楼主(2021-05-14):
我这个照明灯线路板是往下斜的往下趴着的,不是正对着前面的,麻烦看下你们的是这样吗?

网友:
可有可无的灯,反正没用上过,暗的地方会开别的灯,这个比蜡烛还暗,根本没啥用

网友:
看起来都是一样的,毕竟相同的模具,组装上可能有偏差。我这5733 plus一个灯珠,5733H两个灯珠,也是很无语

网友:
拆开重新装一下,明显位置不对,我的是朝前的

网友:
我的也一样,

网友:
我的用了两年都已经不亮了

网友:
拆过机吗,大有的这个灯很容易错位的。拆开重新调整一下就好了

楼主:
确实就是这样的,没装错,这设计是啥意思

网友:
就是这样的,不仅是5733 plus,5401的灯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