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自动洗车一时爽,汽车天线断了怎么搞?

楼主(2021-05-14):
自动洗车一时爽,洗完一看气死了。
问问师傅怎么办,师傅看看说难搞。

突然想到有1mm的钻头,钻两孔插两根棍棍,一拧搞定。

买个天线牙不合适,用螺母带着攻丝。

装上还差点点合不拢,算了收工。

网友:
这种碳纤维的天线效果不好

网友:
这天线比原厂的要骚

网友:
改个内置天线的鲨鱼鳍,下回就不怕洗断。

网友:
用这个,可以旋转的,有三个档位   纳智捷大7用的

网友A:
后门框胶条拔掉,缝隙里使劲向下压顶棚,就可以看到固定天线基座的螺丝了,拆下来上万能的某宝找类似的,要是我正好可以换成鲨鱼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门框胶条拔掉,缝隙里使劲向下压顶棚,就可以看到固定天线基座的螺丝了,拆下来上万能的某宝找类似的,要 ...

鲨鱼接收信号不好吧?断了以后信号差很多

网友:
谢谢提醒啊,这种外置天线不适合用自动洗车

网友:
这话说的压着韵,直接上越野玩家那种,狗霸气

网友B:
幸亏没有自动搓澡的。。。。。。

网友C:
洗车机提示牌都没贴,找老板

网友:
有的车手工洗没问题,自动洗车会进水到里面

网友D:
自动洗了几年,发现最大问题不是天线,天线柔韧度足够,不会断。(另一台车无外置天线,比较高级也没这个烦恼)
而是两台车洗了几年侧面油漆基本黯淡无光了,发现是因为自动洗车机水压不够,布条老化僵硬,上面的泥沙都很难下去...
久而久之,跟砂纸磨车没啥区别。
索性再也没去自动洗车房了,省那点时间划不来。
遇到勤维护的洗车房还好,不维护的去了人家根本不当你的车是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幸亏没有自动搓澡的。。。。。。

我怀疑老板在开车

网友:
一般自动洗车都会有告示,突出天线的车不能洗,只有鲨鱼鳍天线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幸亏没有自动搓澡的。。。。。。

要是一时兴起,命根子不保。

网友:
我的车到手后换了DIY的天线,一根弹簧+螺丝组成的,外套一截热缩管,效果不错,也不怕外力折断

网友:
盖个车衣,天线皮压死了,热缩管一封,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动洗了几年,发现最大问题不是天线,天线柔韧度足够,不会断。(另一台车无外置天线,比较高级也没这个烦 ...

自动洗车机就是毁车机,长期洗的话,漆面全是划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洗车机提示牌都没贴,找老板

这边(小破日照)加油站的自动洗车机,开始之前会不停的说,“收天线 ,收反光镜,收车标关雨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