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下索尼大法的9000h电视 有时待机后必须拔电源插头才能开机

楼主(2021-05-14):
冲着画质去的,想着买个中端的大法看看4K, 结果,看了半个月, 出现了4次待机后 第二天无法开机,必须拔电源插头才能开机的bug,还有WIFI开关无法开启,都是要重启或者恢复出厂才能使用,无耐退货了.  失望啊

各位有用酷开电视的嘛? 看最近P70配置还可以,有用的坛友嘛,怎么样?

网友A:
既然是索粉,就换个其他型号的。
酷开比较一般,属于比较低端的。

网友B:
还是大法想得周到,每次看完电视必须关闭总电源,节能啊

网友C:
这个是索尼系统的通病,为了开机快,实际就是手机的待机状态
关机的时候先退出所有app,再关机就好了
或者在配个4K播放器,平时用播放器,不用索尼自带系统

网友:
三星的不吃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索粉,就换个其他型号的。
酷开比较一般,属于比较低端的。

也不算时索粉,想着换9500了发现还是有些bug,想想算了,买个看网络视频为主,差不多的就行了

楼主:
三星也可以, 貌似国外销量高,  据说sony电视在国外销量不太好,  是不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索尼系统的通病,为了开机快,实际就是手机的待机状态
关机的时候先退出所有app,再关机就好了
或者 ...

是啊,就像手机关屏, 应该是后台内存释放不了, 然后假死了,  用的MTK的CPU,底包应该是做好的,sony做个UI,这个基础功能做的这么差,实在不应该, 不过sony UI清晰度真的很差, 图标看着很模糊.
其实想想,自己应该偶尔看下4k源码,又不玩游戏,追逐画质有些虚无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大法想得周到,每次看完电视必须关闭总电源,节能啊

同尺寸,花了起码1.5倍的价格, 时不时的要拔电源来看电视, 实在做不到.
可能对大法信仰不够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三星也可以, 貌似国外销量高,  据说sony电视在国外销量不太好,  是不是啊?

我买的是三星和LG,索尼的只有一台22寸LCD的,好像是墨西哥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是三星和LG,索尼的只有一台22寸LCD的,好像是墨西哥做的!

国内TCL,貌似海外销售也不错啊,很多国外品牌都是TCL代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内TCL,貌似海外销售也不错啊,很多国外品牌都是TCL代工的

TCL=太差了!

网友E:
我的索尼8566f也遇见过几次,好在频率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索尼8566f也遇见过几次,好在频率不高

售后说,这是sony通病,尤其安卓9系统的电视,

网友F(2021-06-29):
买过一个LG的等离子电视,动态画面还算不错,除了烧瓶(等离子都有点,就不纠结了),后来选电脑显示器,想着再买个LG,感觉品牌比较熟悉,呵呵,选了个辣鸡,我估计他们自己公司都不会用自己的垃圾显示器,电脑开机,显示器不启动,必须拔除电源重新插(电源是外带适配器的),可视角度小,人歪一点就大片变色发黑,字体模糊,对比度小。以后绝对绝对不推荐再买LG的任何东西。原装的不买,组装贴牌套牌的也不碰。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过一个LG的等离子电视,动态画面还算不错,除了烧瓶(等离子都有点,就不纠结了),后来选电脑显示器,想 ...

等离子,当年高端,大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