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X折腾』2元的玩具打气泵改造

楼主(2021-05-14):
『X折腾』2元的玩具打气泵改造
暴力快递啊。。客服打算给我返款,我拒绝了。毕竟2元的玩意,还要啥自行车

送了打气嘴

拆吧,大卸八块

螺丝固定柱

金属齿轮,比尼龙的好

开关崩了,只能粘死了、

这里也有摔坏的地方,这快递,哎

粘死

换了套线

空载功率不大,堵掉口子功率就上升了

9-12V都可以使用

打个轮胎比较够呛

改装一下,给小朋友打个气球什么的

因为不是直接打的,所以打起来需要点时间。

后面几次还挺愉快,再用。。。好像齿轮散架了,也没去拆,丢那边用打气筒打了。

网友:
终于有用武之地了

网友A:
插座上的那个表头很不错啊,有介绍不?给个地址!!感谢!

网友:
快递摔坏了有内伤了吧

网友:
这玩意竟然还是金属齿轮的...

网友:
有金属齿轮和气缸,可惜缸头出口是塑料的

网友:
打自行车声音巨大

网友:
这个2块就算买个电机有值了~

网友B:
就算物流弄不坏 你自己也得弄坏 因为这东西根本就用不住 我也买过一样的两个 一个是气嘴漏气 根本就打不进去 另一个还没打十秒钟呢 电源线着火了

网友:
暴力快递还是遍地开花了

网友:
粘胶水技术不错圆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插座上的那个表头很不错啊,有介绍不?给个地址!!感谢!

之前有坛友在交易区兑换,淘宝上搜一下就有了,普彩P06S-20电力监测仪,4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有坛友在交易区兑换,淘宝上搜一下就有了,普彩P06S-20电力监测仪,40左右 ...

哈哈,感谢,我去看看

网友:
我改成充电款的了,有线不方便。打自行车和电动车补气还行,给汽车补气比较慢!对付用还行。

网友:
这塑料容易坏吧

网友:
竟然拒绝退款

网友:
跟风撸了一个,吃灰中啊

网友:
两块的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算物流弄不坏 你自己也得弄坏 因为这东西根本就用不住 我也买过一样的两个 一个是气嘴漏气 根本就打不进 ...

是啊,自己散架了,还不如直接打气筒打气的。。

网友(2021-07-19):
气缸太小了   效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