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 问个 T12 供电问题 望大神回复

楼主(2021-05-14):
电源供电 18V  和 24v   温度都调在350度,  使用的感觉好像都一样,就是18v升温慢一点,请问还有其他的区别吗?

网友A:
升温慢  功率也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温慢  功率也小点

谢谢回复
升温比24v慢   这点我知道      温度不是稳定在350度吗 ? 温度稳定了   功率 大 小  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升温比24v慢   这点我知道      温度不是稳定在350度吗 ? 温度稳定了   功率 大 小  有什么区 ...

焊大焊点的时候,回温没有24V快。你只是开着不焊,当然都差不多

网友:
电压低了,回温慢,大一点的焊点估计就会吃不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升温比24v慢   这点我知道      温度不是稳定在350度吗 ? 温度稳定了   功率 大 小  有什么区 ...

似乎楼主未明白“升温慢”的意思啊

找根4--6mm的铜线分别用18和24伏试一下搪锡就知道了。

网友:
最大功率不同,就像2000W的电磁炉和1000W的电磁炉,2000W的可以调节到1000W使用,1000W的不能调到2000W使用!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了   终于明白了    区别就是在焊大焊点的时候   焊小焊点的时候是没有区别的

网友:
大焊点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升温比24v慢   这点我知道      温度不是稳定在350度吗 ? 温度稳定了   功率 大 小  有什么区 ...

有区别,如果你空载即不焊的时候是可以达到功率,当你焊接的时候,由于放热即导热到你要焊接的物体,温度会急剧下降,你的烙铁温度就会在达不到功率,焊接时间会变长,在焊接大块物体时很明显,小物体影响感觉不出来。

网友:
楼上的答案最 详细  通俗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