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小白求助:联想sl700群联PS3111-s11,升级固件后成砖了,接着怎么办

楼主(2021-05-14):
v0.83a
Drive: 1(ATA)
OS: 6.1 build 7601 Service Pack 1
Model: SATAFIRM   S11
Fw   : SBFM61W3
Size : 228936 MB
Firmware lock supported [FB 00 01 02]
Drive unlocked [FB 00 01 03]
S11fw: SBFM61.3, 2020Apr16
S11rv: M61.3-73
Original Model: Lenovo SSD SL700 240G
Bank00: 0x45,0x3e,0x98,0xb3,0x76,0x6b,0x8,0x1e - Sandisk 96L BiCS4 TLC 16k 512Gb/CE 512Gb/die 2Plane/die
Bank01: 0x45,0x3e,0x98,0xb3,0x76,0x6b,0x8,0x1e - Sandisk 96L BiCS4 TLC 16k 512Gb/CE 512Gb/die 2Plane/die
Bank08: 0x45,0x3e,0x98,0xb3,0x76,0x6b,0x8,0x1e - Sandisk 96L BiCS4 TLC 16k 512Gb/CE 512Gb/die 2Plane/die
Bank09: 0x45,0x3e,0x98,0xb3,0x76,0x6b,0x8,0x1e - Sandisk 96L BiCS4 TLC 16k 512Gb/CE 512Gb/die 2Plane/die
Controller    : PS3111
Flash CE      : 4
Flash Channel : 2
Dram Size,MB  : 32
Flash CE Mask : [++------ ++------]
Flash Mode/Clk: 3/7 (Set 3/7)
Block per Die : 3916
Block per CE  : 3916
Page per Block: 1152
SLC Cache     : 786432(0xc0000)
PE Cycle Limit: 3000
MaxBBPerPlane : 177
坛子里有的群联3111的固件挨个试,现在硬盘变砖了,接着该怎么办

网友:
找工具开卡啊

网友A:
对照固件选择表生成固件包刷回来就是你这不都提示了S11fw: SBFM61.3, 2020Apr16

网友B(2021-12-28):
引用 网友A:
对照固件选择表生成固件包刷回来就是你这不都提示了S11fw: SBFM61.3, 2020Apr16

手上有个盘,也是SanDisk 96l bics4颗粒,原来是好的,固件版本是61.3,刷61.5成砖了
把毛子固件包里的61.×刷遍了,连15.×  17.×都刷了,都没有搞好,能不能指点一下

网友(2022-04-11):
引用 网友B:
手上有个盘,也是SanDisk 96l bics4颗粒,原来是好的,固件版本是61.3,刷61.5成砖了
把毛子固件包里的61 ...

搞好了?

网友C(2022-09-10):
引用 网友B:
手上有个盘,也是SanDisk 96l bics4颗粒,原来是好的,固件版本是61.3,刷61.5成砖了
把毛子固件包里的61 ...

最后问题盘解决问题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后问题盘解决问题了吗

搞好了,以前是因为手头没有开卡软件,前段时间有人放在蓝奏云网盘就ok了(之前只是不鸟百度网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