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电视盒系统怎么ttl备份出来?

楼主(2021-05-14):
这个盒子闪存有点小,我需要把盒子的系统固件备份出来,换到同样CPU 的大容量闪存里面是否可以?
盒子上面有3.3 v  tx rx GND 和usb ttl板上面接口对应接还是交叉接?

网友:
不懂这个,帮楼主顶起来!

网友:
以前有个机顶盒刷机都刷不过,后来坛里高手说闪存坏了!买了个闪存重刷固件就活过来了!如果有固件应该就不用备份!网上找同主控的固件试试!

网友:
就算能备份,就TTL的速度备份到猴年马月去都不一定行。你得用adb

网友:
嵌入式系统,要折腾的比较多了。
进uboot,用uboot的命令,通过sd卡或者tftp备份出来
如果能进Linux,通过dd备份出来。

网友:
拆EMMC上读卡器最直接,能引导进Linux就用dd,在uboot下可以用tftp或者sd相关命令,TTL的传输速率只适合用来发送命令,靠它传输固件得等到猴年马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