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15.9包邮的凯之声玩具对讲机拆解+改充电管理+宝锋改频兼容凯之声

楼主(2021-05-14):
上个星期在数码交易区买的,15.9包邮一对儿的凯之声玩具对讲机,盒子挺精致,不是山寨小厂的货

东西一大堆,挺全乎,主机和子机各一台,充电头、线、挂绳什么的都有

主机,集成了对讲机、插卡MP3播放器、变音说话、USB声卡+音箱、录音一大堆功能

对讲机的发射键

耳机孔和TF卡槽

USB充电/PC连接口,插电脑上就是个USB声卡+音箱

电池用的是BL5C,很好找,这电池太经典了

开机有键盘背光,相机拍的不怎么好看,实际效果很不错

开拆

对讲机方面的知识不是太了解,就把主要的芯片拍一下大家看看吧

纯铜的天线母座

原厂的充电电路比较简陋,需要用TP4056改一下充电方式,有利于安全和电池寿命,方法借鉴了之前坛友的帖子,在此表示感谢

原厂用一颗1Ω电阻和二极管组成的充电电路,很不好,就拿4056来改吧,具体请看图片的说明

4056的输入端GND和输出端GND是直通的,随便接其中一个就行

接好的样子,充电正常

电池电量比较满,所以电流不大

主机开机使用正常,OK

下面来看子机,主机是大人用,子机就是给孩子用的

发射按键

喇叭音量调整旋钮,话说这对讲机声音真是大,尤其是子机,嗷嗷响,最小音量也是哇哇的

USB充电口,子机没有声卡和音箱的功能,只有主机有

子机也是用的BL5C电池,不过有点不同,主机的是1000mAh的,子机是700mAh的,可能是因为主机功耗比较大吧

子机开拆

子机主要的IC

板子的背面

子机的充电电路也是一颗电阻和二极管构成的充电电路,也需要改成4056充电,方法与前面的主机类似。下面这颗二极管需要拆掉

左边的焊盘接4056的输入端正极

4056的输出端正负极可以接A、B两个区域,都是一样的,看自己喜欢那边了。我是觉得B区狭小,烙铁焊接费劲,都焊到A区去了

子机的喇叭声音很大,如果不喜欢大声公,可以在下面箭头指向的两个焊盘之间接一颗100Ω的电阻,声音就会小很多了,最小音量也基本不影响收听

凯之声的对讲机只有一个频道,光自己玩没意思,能和其它对讲机一起玩,才是真的好玩,下面写一下宝锋对讲机改频兼容凯之声对讲机的方法(其它对讲机请自行搜索写频软件,改频方法大同小异)

宝锋BF-888S,很常见的型号

自己换了短天线,方便携带

耳机和Mic接口,也是K头的接口

自己做的一条K头线

小板芯片用的是CH340G,电压跳线跳在3.3V。不建议用PL2303HX的小板,经常识别不到宝锋对讲机。

通电后有指示灯亮,蓝色灯闪烁为交换数据,红灯为电源

只需要接三根线

具体接法如下图,这个接法是适合宝锋对讲机的,其它对讲机不一定适用,望周知

宝锋的写频软件,下载: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051

CH340G安装好驱动后,在设备管理器中看一下端口号,这里是COM6

打开宝锋写频软件,选择机型信息

宝锋888S选成下面的机型BF-480,频段450-470MHZ

选择通讯端口

这里设置成前面设备管理器中显示的COM6

连接宝锋对讲机和K头,打开对讲机电源,然后点击《读取》按钮

这里要点一下《确定》,才开始读取,这软件的设计比较反人类

读取完成后,要点确定,再点后面的那个取消,才能显示数据,再次反人类……

对讲机里的数据已经被读取出来了,建议大家把这数据保存一下,以防万一

随便找一个合适的频道,把接收频率和发射频率都改成409.985,QT/DQT亚音编码解码都设置成118.8,然后点击写入按钮,将数据写回对讲机。

在此特别感谢坛友@hanxue1205 提供了凯之声对讲机的频率和亚音数据

正在写入对讲机

写入完成后,点击确定,再点击后面那个取消才行,这软件再一次反人类……,至此对讲机写频完成,宝锋对讲机关机,拔下K头,再开机之后就能和凯之声对讲机通联了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是一台对讲机不能说清楚的,如果有,那就再来一台

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期再见!

EOF

网友A:
前排围观,首页有望,话说好多对讲机的预置的频率都一样。。。对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排围观,首页有望,话说好多对讲机的预置的频率都一样。。。对否??

据我所知一个品牌的预置频率一般都是一样的

网友B:
价格越来越低了,记得当初买的时候还送不锈钢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前排围观,首页有望,话说好多对讲机的预置的频率都一样。。。对否??

所以不同品牌的经常串台...

网友C:
这个频率409,应该穿透力比450-470的要强一些啊,不知道这个玩具的接收距离怎么样

网友D:
我也买了一个,做工还算过的去,插tf卡只支持fat32文件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以不同品牌的经常串台...

也不能说串台,起码我买别家的回来直接可以和原来的匹配用了,不用写频,不也挺好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价格越来越低了,记得当初买的时候还送不锈钢盆。

好像是送不锈钢锅啊,不是不锈钢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频率409,应该穿透力比450-470的要强一些啊,不知道这个玩具的接收距离怎么样 ...

有买家测试1000m距离没问题,障碍物较少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买了一个,做工还算过的去,插tf卡只支持fat32文件系统

2013年的产品,FAT32也行啊

网友E:
三对儿对讲机 一个老婆发一个 自己带三个!想翻谁的牌子就翻谁的!

网友F:
15元的能传输多远??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三对儿对讲机 一个老婆发一个 自己带三个!想翻谁的牌子就翻谁的!

嗯,然后对讲机都是一个频率,3个都同时收到了,楼主   卒……

网友G:
我估计打开能收到各种对话

楼主:
引用 网友F:
15元的能传输多远??

有买家测试1000m没有太多障碍物的情况下通联没问题,再远没试过

网友H:
我竟然把这么长的帖子能看完,
真是太神奇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估计打开能收到各种对话

宝峰原厂的频率里,哇啦哇啦的什么都有,塔吊的,工厂车间的,不改频都快成收音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竟然把这么长的帖子能看完,
真是太神奇啦

钓鱼的时候和买有虫眼的大白菜的时候,都很好用哦

网友:
好奇搞这么多对讲机用来干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