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C WA-2620E-D 求刷机教程 最好能刷成爱快 定酬谢

楼主(2021-05-14):
H3C WA-2620E-D 求刷机教程 最好能刷成爱快 定酬谢

网友A:
这种货应该原厂的信号最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货应该原厂的信号最强吧???

原厂的需要配合AC用成本高了 刷FAT的只能当路由器用了 没什么意思 刷成爱快 可以组装路由器做配套

网友B:
来个编程器固件 给你合成一个 你试试

网友C:
简直就是浪费
这种设备玩的就是软件调优
H3C的无线业界公认的牛,结果你要退而求其次换个垃圾固件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来个编程器固件 给你合成一个 你试试

怎么联系你

网友:
173859459@qq.com
  H3C的 ART位置不是在后面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简直就是浪费
这种设备玩的就是软件调优
H3C的无线业界公认的牛,结果你要退而求其次换个垃圾固件上去 ...

但是个人用的话H3C那个默认方案就很鸡肋了,普通人不太可能特意买个AC来配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但是个人用的话H3C那个默认方案就很鸡肋了,普通人不太可能特意买个AC来配套 ...

2620也不是啥好设备
v5的ac就能控制了。
本身这玩意定位就不是给普通个人使用的

网友E(2022-01-03):
楼主,搞定没,我也有相同ap想刷爱快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搞定没,我也有相同ap想刷爱快

看到cpu是9563,刷爱快有可能,最好拆开看看5g芯片和交换芯片型号,再匹配爱快固件,还有刷机估计只能用编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