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GRANDEE老式式显像管可视门铃拆解

楼主(2021-05-14):
淘到一个老式显像管式的可以门铃。拆解欣赏一下,采用扁平4寸黑白显像管,有 LA7806行场扫描电路和LM324N四运放集成电路组成。供DC12v显像管能点亮,输入视频没没反应。估计LA7806 14脚外围原件有故障下次修复。

网友:
现在用液晶的了。原来这个还是黑白的,物业收了3000门禁费,过个2年就坏了,也不管不修

网友A:
这种黑白显像管可以垃圾桶处理掉了

网友:
之前买过两个,好像是上边黄色的的电位器有需要调的地方。

网友B:
会玩显像管的都不是年轻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玩显像管的都不是年轻人

我上学是学的就是黑白电视,而且还是没集成块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黑白显像管可以垃圾桶处理掉了

情怀

网友:
我家里用的还是这玩意。

网友C:
找到av输入线接入信号就能点亮,应该是12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到av输入线接入信号就能点亮,应该是12V供电

点亮了输入信号没反应,应该是LA7806 14脚视频输入外围元件有问题。有时间了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