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一个古老的386电脑主板

楼主(2021-05-14):
这电脑历史应该至少20多年了吧!

网友A:
貌似工控机板子,20年应该有了。如果是台式机的话,至少30年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工控机板子,20年应该有了。如果是台式机的话,至少30年以上。

这就是台式机的板子,接近30年.在上世纪89年的产品.图上写得有.

网友:
我的第一台电脑这个主板,1996年买的AST牌子TI486DLC。到现在26年了。

网友:
很后期的386板子,已经精简不少了,95年出品

网友:
我没见过这么老的电脑了

网友:
386,486,586,永远的记忆

网友:
dx40是好东西, 386sx装win311都费劲

网友:
ISA插槽,现在即使PCI插槽都很少见了

网友:
看到386是94年后期生产的,电路板是95年初的。
很晚的386主板了,那时候奔腾都已经出来一段时间了,还是个集成CPU的低端主板。

网友B:
我有同款主板,自动灌溉控制站里面用的,应该算是工控机类型,扩展性不错,但速度很慢,当电脑用可以慢到让你怀疑人生的,有两套放柜子吃灰中,后来那个控制器直接STM32就解决了,还带物联网和高精度的传感器

网友:
我以为是 486主板呢,很相似

网友:
品相还挺好的,建议把上面的电池拆下来防止漏液

网友(2021-07-22):
AMD的CPU?还是焊上去的。

网友:
这主板当年很流行的吧,MX芯片组主板,一台配下来7000左右

网友(2021-08-25):
看起来镍铬充电电池还没漏液?!神奇啊~ 386时代这种主板CMOS电池杀死了不少老电脑

网友B(2022-06-08):
引用 网友B:
我有同款主板,自动灌溉控制站里面用的,应该算是工控机类型,扩展性不错,但速度很慢,当电脑用可以慢到让 ...

这经历简直一模一样啊,我也有同款主板,大棚控制系统上面的,后来也是换成基于单片机的控制器了,用的ESP32+PSRAM+32MBROM的结构,不过通讯用了一个硬件串口转RS485+RS232的,方便和原来的系统对接,这种386主板应该是当年工控系统上用的,集成度很可以,但速度真的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经历简直一模一样啊,我也有同款主板,大棚控制系统上面的,后来也是换成基于单片机的控制器了,用的ES ...

386还要速度快,过份了啊

网友:
这个想吧不错啊。

网友:
白色的EDO内存槽,很多年前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