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两种读卡器的比较

楼主(2021-05-14):
ssk飚王 usb2.0和3.0读卡器拆解。桔黄色的是几年前买的2.0,蓝色的是刚刚买的一个3.0的,感觉现在用SD卡的人应该越来越少了,怎么3.0的读卡器还加了SD卡位?做工方面感觉蓝色的很粗糙,桔色的那个比较精致。谢谢观赏。

网友A:
SD带写保护吗?一直想整个带写保护的读卡器。

网友B:
这tm不是蓝色吗?怎么就成了绿色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tm不是蓝色吗?怎么就成了绿色

绿出于蓝而胜于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tm不是蓝色吗?怎么就成了绿色

绿帽子戴多了都发蓝光了

网友:
不要小看现在的卡,好一点的连续读可以到一百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tm不是蓝色吗?怎么就成了绿色

说的是PCB颜色

网友:
桔黄色那个我大概12年前买过M2卡的版本,索尼爱立信手机用的,读卡器用了很久,当时索爱手机可以通过M2卡下载安装JAVA程序,可以玩很多游戏。暴露年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tm不是蓝色吗?怎么就成了绿色

打错了my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SD带写保护吗?一直想整个带写保护的读卡器。

不知道,我电脑还没装好,还没试

网友C:
飚王的读卡器还是挺耐用的。就是价格比同类型的要贵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我电脑还没装好,还没试

先看下SD槽侧边有没铜片就知道了。
象这样都是没写保护的。

网友:
蓝色飚王我也有

网友:
相机都是用sd卡的,大型读卡器,特别是3.0的,基本是为了照顾这些相机用户,至于tf卡,主流是那种迷你读卡器

网友:
7年前买过蓝色同款,NS1081C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下SD槽侧边有没铜片就知道了。
象这样都是没写保护的。

哦,原来是这样,好的,我等一下回去看一下,然后再告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飚王的读卡器还是挺耐用的。就是价格比同类型的要贵一点

其他的品牌我也接触过,很多都是用牛屎芯的,很容易坏的,这样我宁愿多掏几块钱买硬心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他的品牌我也接触过,很多都是用牛屎芯的,很容易坏的,这样我宁愿多掏几块钱买硬心的 ...

有些不是牛屎芯的也不耐用……上次优惠购推荐的那个川宇C307。我买了一个,只用了几次就不行了。看别人发的帖子才知道它有好几种主控,用瑞昱方案的都还可以。旺久方案都不行,不稳定,发热量很大,而我买的那个,恰好就是旺久的。飚王的貌似都是用安国、瑞昱、创唯的主控,都还比较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下SD槽侧边有没铜片就知道了。
象这样都是没写保护的。

左侧有一个白色金属条

网友:
引用 楼主:
左侧有一个白色金属条

有空帮忙试试吧。我问客服,客服说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