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某康的萤石TF内存卡翻车 飞线大法恢复上面的数据(纯手工分析操作)

楼主(2021-05-14):
好久没水贴了
随便水个帖子吧

网友寄了个某视频设备上用的内存卡
症状是不读卡,请求恢复上面的照片

上机检测,全部是0F 00 01 00 0F这些
推测为固件损坏

刮之,针线活

再次上机,一堆绿波
为了找到正确的数据线序跑码中

读取进行中,芯片ID是89 A4 08 32 A1 00
嘤特尔的B16晶圆

读取完成后对芯片底层数据进行一些检测,很明显是有加密的

手工制作并添加XOR密钥对芯片数据进行解密

添加完XOR密钥后,芯片已解密,能看到一些图形
图形看起来像是SMI的结构

进行ECC修复,修复过程中,狂奔的西皮优

通过重新读取等一系列操作,修复情况,大概有1G多损坏的区域,通过重新读取也无法解决

这里需要对芯片进行一些基础设计以达到模拟主控工作模式的效果

经过一些调整,杂乱无章的数据,已经成规律型

初步模拟工作模式分析已完成

开始尝试进行恢复,因为有1G多是损坏的数据,所以部分爆红很正常

一共恢复出29G资料,几乎塞满整个卡了。
因为存在部分数据损坏的情况。
整体恢复率在90%左右,达到满意效果

其实像内存卡,黑胶体U盘这种恢复概率一般不算太高
主要原因还是晶圆体质太烂,导致读出来的数据各种报错。
而且需要繁琐的打磨飞线等操作!
业余级恢复水准,中途专业术语若有描述不准确时还请路过的大佬时勿笑小弟

网友:
只会吃瓜的小白路过

网友:
像我们这些弱势群体卡坏了不会去找回所谓的重要数据 更不会买这种智障品牌的东西

网友A:
这样恢复一次大约多少费用呢

网友:
我不服墙,就服你!!!

网友:
我X,这操作好牛皮啊,我只能看看...

网友:
我什么都不扶,就服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恢复一次大约多少费用呢

不好说,看症状,看容量。这个四位数

网友B:
这个如何确定飞线的点,可以的话,是不是就可以焊在U盘主控上当U盘用了?

网友:
我是来膜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如何确定飞线的点,可以的话,是不是就可以焊在U盘主控上当U盘用了? ...

不是有读卡器吗?你这么费神做什么。。。。。

网友:
我想知道飞机大佬恢复之余收藏了多少资源

网友:
我去,这是大工程,人工比TF卡本身要高出N倍吧?

网友:
挺牛逼的
虽然看不懂
弱弱的问一句
这个得多少钱?

网友:
像我都是拍完马上考到硬盘的,tf卡是最不牢靠的了,尤其是一直读写读写的那些卡

网友:
PC3000都拿出来了,这个基本就不便宜了

网友:
楼主的确是业余——因为我发现自己离楼主说的业余还有十万八千个十万八千里的距离

网友:
看楼上评价就知道楼主6B了。
看电影里有恢复各种毁坏的硬盘或者内存卡一类的人,说的就是楼主这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