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爱丽思C18tc电风扇电路板维修

楼主(2021-05-14):
我有一台爱丽思C18tc风扇因左右转向同步电机短路造成电路板上两个无件击毁,如下图所示,请教哪位大师指点一下用什么型号替换,不胜感激

网友:
一图更比一图糊!我去点眼药水了再来!

网友:
你说的是三脚元件?应该是可控硅,你说型号看看

网友:
空气循环扇这款噪音很大了,卧室用的话晚上基本睡不着了

网友:
双向可控硅

网友:
可控硅,跟旁边的那两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