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芯] 一芯FC1179AB量产疑问 FlashID和容量对不上

楼主(2021-05-14):
买个全金属包装128G的准备做CDROM系统盘。

开始工作分别用芯片精灵和芯片无忧检测、
芯片无忧检测显示128G,不显示主控信息(没载图)。
芯片精灵检测是64G,有主控信息,按芯片精灵4.19和4.20检测显示的主控型号找量产工具都不正确。

后来在这里找到了能识别的量产工具,显示主控型号1179AB
但是FlashID和容量对不上,我就先默认用芯片精灵检测的ID开卡,结果CDROM有了、可移动磁盘掉盘提示插入磁盘。
电脑重启从新插拔还是一样后清空量产了一次,又低格后容量变成30G了。网上有人说量产时间太长、电脑休眠锁定后量产会出问题

开始从新恢复容量量产,FlashID默认和检测ID一致,Bin设置固定容量128G-128G,Ecc纠错设置最大15
扫描级别(原厂扫描),容量优先,量产后容量变成58G,坏块数量902
而且U盘极度不稳定,有时认盘有时掉盘。我怀疑FlashID设置不对,因为这个ID对应的容量是64G

然后我设置指定Flash ID 同型号的128G,其他设置没动,再次原厂扫描,量产出来71G。
坏块5765/11824,看到有近一半的坏块。怀疑是扩容盘,可是这种金属一体包装,类似黑胶体,扩容扩不了。

特别纠结,感觉像刷了第三方Flash一样,一量产低格容量就变少,尤其是量产CDROM时点上那个强制半容量扫描,容量就是一半一半的少。
点上强制半容量扫描量产CDROM,可移动磁盘就变成30G了。清空,再原厂扫描后又58G
点上强制半容量扫描再量产CDROM,可移动磁盘就变成8G了。
现在不清空了,按量产CDROM一样,只是把低格原厂扫描。
CDROM文件加载进去,可移动磁盘容量自动,Bin设置固定容量60G-60G。把量产设定的低级格式化改为原厂扫描,点量产、
量产后CDROM没变,可移动磁盘从8G变成30G了。
可是存数据超过8G就掉盘,存储速度13M秒-2M秒波浪跳

这个盘、低格量产,原厂扫描,低格量产,原厂扫描,低格量产,原厂扫描,来来回回五六次。
容量一点一点的变少,快干废了。

感觉这个扫描级别设置里的低格清空完全是跳过先前量产成CDROM的存储区域,哪怕是再怎么原厂扫描,还原容量。
只要你低格量产CDROM,前面所有量产CDROM的块,像是被屏蔽或跳过似的,不再对那些区域低级格式化还原容量。
像变成坏块似的,再怎么原厂扫描恢复出来的容量,只要你存数据超过先前低级格式化显示的容量,不是掉盘就是U盘干脆连CDROM都不显示,
直接一个可移动磁盘提示插入磁盘。都怀疑这个量产软件不是正版的了~

网友:
楼主老师好  让它吃灰   过段时间在折腾可能就好了

网友:
黑片会有特有的固件开卡模式
这个是厂商针对闪存定制的,你拿量产版量产白片的肯定不行啦
量产前你就应该先看下量产信息,看到是用啥工具量产的
这下可好,啥都没看直接就量产,都不知道哪个量产的比较大了

网友:
谁说金属一体扩容不了?能不能扩容是看主控型号的,和它的外观封装,这些P关系都没有,
你这个有可能是扩容盘呢,

网友(2021-08-13):
能不能分享一下这个版本的量产软件,我到官网下的也是20201118版,但是版本号上在正中,你这个版本号上在顶部左边。两者的区别就是你这版量产完有显示坏块数量,我下的没有坏块数

网友(2021-10-25):
几块钱一个金属封装、透明外壳随便换,一芯FC1179经常用在山寨扩容盘上,我就碰到一个128GB的扩容盘,闪存芯片实际是32GB的453C98B3766B。
拆开能不能看到闪存是64GB的453E98B37672

网友A(2022-11-11):
使用测试架,flash类型别指定,先清空+原厂,然后低格,选ecc12(后续如果h2测试不过,再升),然后高格。

网友(2024-07-10):
引用 网友A:
使用测试架,flash类型别指定,先清空+原厂,然后低格,选ecc12(后续如果h2测试不过,再升),然后高格。 ...

这个方法不错,以前开的容量变小了,这样又恢复过来了

网友(2024-11-04):
楼主好,FC1179属于黑片小王子,适配的Flash相当的多,你这属于9T23制程,官方标识的是64G,实际上多数黑片是开不出满容的。
正常量产参数及ECC取值可以参考安国量产软件说明,你设为15这个基本上就是用校验工具很大概率不能过的。

网友:
Fc1179有点拉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