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T12干不动这个焊点?怎样拆焊这个大主板上的24PIN电源插座?

楼主(2021-05-15):
最近买了个双路3647的大主板玩,想把它放进机箱里发现还有点太大不太容易。
首先机箱有点不够宽,准备用锤子砸砸把机箱扩一扩。
其次主板上24pin电源接口朝向不好,这样放机箱里会折电源线,准备把这个24pin插座给改成向上的。
然后想用T12烙铁拆这个24pin插座,发现焊不动,T12电源24V调到450度锡能有一点化但还不够化到能吸动的程度,是主板大散热快吗?
不过用功率计插座显示功率也才30多瓦,还达不到烧水时的70W。
这是啥原因?烙铁头和焊点接触不好?还是功率不够?换了几种T12头也不行
该咋办?有啥工具能轻松焊掉这个插座呀?

网友:
jbc得上470才能干动  得上奥科  散热太快

网友:
热风枪一起上啊

网友:
你需要风枪预热,把板子均匀加热到250度左右,再用烙铁轻松一拖就下来了

网友:
烙铁功率不够。这种板子导热太好了,多层板

网友:
这个要用大功率热风枪换  或者锡炉   烙铁干的话  要把脚全部剪断  一根一根拿下来

网友:
买个同向的24p转接板比较好,这种厚板子通孔请起来简直噩梦

网友:
加锡,用K头可以搞下来的,原板上的锡不好化

网友:
原始方法,
逐个脚剪短处理,
要完整取下,上针筒

网友:
堆锡,用有铅的。两把或许能拿下来。多堆

网友:
风枪辅助,不然散热太快,jbc245也不一定干的动

网友:
我琢磨着还是换个支持的机箱好些。要不后面有的折腾 各种对不上 放不进。

网友:
这么大的板子……什么热量都散走了。
可能只能是锡炉但是浸入角度有点难。而且周围那么多零件,随时会搞掉一个就。。。
那么可能要剪掉了,然后一个脚一个脚的处理可能还勉强能弄。

另外剪掉再处理也不建议全部取出,有的地脚单个可能都干不动。
建议不取,搭在上面焊固定就行。

网友:
风枪或者锡炉,如果不在乎接口的可以像楼上说的剪脚再拆

网友:
这种情况直接用烙铁焊不太好。主板导热性能好,又是多层板,T12功率还小了一些。最好用热风枪。用烙铁的话,至少需要先加焊油及低温锡,换成槽型的头两排同时加热。或者将脚剪断,一个一个焊下来。

网友:
1机箱不够高放主板,224pin也在顶部。不如换个高机箱省心。到2手回收电脑的地方应该很多机箱可以选择。

网友:
这主板  业余条件不要焊
多层板  就算强干下来 也有可能会内部断线 或者掉原件的
1 机械方法有损改造 把塑料座拆下来 把针掰直了 再插回塑料座  然后剪断长针
2 切机箱 主板无损    机箱对应位置开个对应大小的孔     缺点就是线和插座会在机箱外

网友:
上锡炉或预热台才可以无损拆下。

网友:
多层板过孔一个一个脚拆到胸闷,改机箱 做点钣金工吧

网友:
用吸锡器或风枪